有人懂键盘吗?按键不好使怎么修?l

楼主(2022-02-27):
有几个键子没反应,金手指那里用橡皮擦了擦,也没效果,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两个电脑,毛病是一样的,都是那几个键子

网友:
几个按键共用一根总线,这根总线不通,只有换键盘了

网友:
多是那块薄膜印刷电路的问题。

网友:
割了吧。。。。如果是机诫键盘还值得修。

网友:
印刷线与键盘电路板插接处清洗再重新插上
还有就是按键处卡有异物
我的就是小孩的铅笔头芯卡在shift键于z键之间导致时好时不好 拆下键盘格清洗后装好OK

网友:
自己找不通的线上问题呀

网友:
可以用导电银粉漆试试。

网友:
导电塑料如果是可以轻松分开的两层,你可以细心折腾玩;如果本来就粘黏在一起的,就直接扔掉,因为撕开后断线很多了,彻底废废。

网友:
以为是电子琴键盘,原来是电脑键盘,换一个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十几块钱的东西换一个解决问题,人的生命和时间是最值钱的。

网友:
这种键盘不能用橡皮胶来擦,上面有磁粉成份,一擦就会坏了。

网友:
以前不懂,金手指那里用橡皮来擦,结果不导电了。

网友:
没价值修,废品站多得是,买一个也不贵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r如果是机械键盘还值得修,

网友:
换一个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换了吧!没必要!

网友:
换机械键盘吧,坏了也好修

网友:
换机械   2手也便宜

网友(2022-05-08):
修过微软人体工学键盘,这种情况一般是印刷电路导线有烧蚀断路,如果有导电银笔最好,如没有可以用铝箔大法修复

网友:
这种键盘算是快消品 如果不是大品牌附赠的多媒体键盘就直接报销吧 没几个钱
故障基本是 薄膜导电层缩水 几十万次敲击后导电层 半通不通的断路 部分按键失灵 焊接技术一流的可以试试飞线 不过这种键盘已经是十几元包邮的级别 质量可想而知

推荐搞个机械键盘寿命长 8000万次寿命 按键损坏直接替换即可

网友:
鼠标垫有点磨损了,咋修一下呢?

网友:
一看居然是薄膜键盘……

网友:
        给你提供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原因,就是当键盘正面卫生比较差的时候,如果有些颗粒性的灰尘会把键盘毽子垫起来,因此使该毽子失灵,因此保持键盘的清洁很重要,定时清扫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喜欢在电脑前吃东西,比如嗑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