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2-02-27):
二代小机箱的电源,应该是单端正励+DC-DC结构

网友:
品牌机电源普遍功率偏小,假如功耗不大的话还是可以的,如果上独显肯定顶不住。现在新款的主板14P,10P的就无能为力了。机箱的话,太老的也不好用,没有前置USB3.0。另联想的机箱有些变态,前置音频,前置USB3.0,电源开关,指示灯的接法不通用,要自己跳线。最后一条,品牌机机箱绝大部分无法安装大板。

网友:
只要没有那个水泥块的滤波器--都是好电源。

网友A:
正激的低压端整流需要更大的散热片
显然这个散热片太小了

估测:
高压电解前的一个大磁芯电感是主动式PFC升压线圈
高压电解后一个小磁芯电感是半桥LLC谐振线圈
基它两个小变压器是半桥驱动变压器和辅助电源变压器
大的是主变压器,它下面两个MOS管是同步整流输出12V
同步整流下面左右有磁环电感的两块小板是DC-DC变换,也是同步整流,分别输出3.3V和5V

网友B:
品牌机电源和过去品牌机机箱都不错的!现在机箱不行了,薄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电源和过去品牌机机箱都不错的!现在机箱不行了,薄的很!

搞了好几个08年的宏碁电脑机箱 坚固耐用 带内部有加固条 当凳子都没有事  现在当客厅电脑用 除了USB口只有一个以外 6个硬盘位真带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了好几个08年的宏碁电脑机箱 坚固耐用 带内部有加固条 当凳子都没有事  现在当客厅电脑用 除了USB口只 ...

肯定了,那几年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激的低压端整流需要更大的散热片
显然这个散热片太小了

180W的小电源,有可能是L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机电源和过去品牌机机箱都不错的!现在机箱不行了,薄的很!

我还在用联想P4的原装机箱,主板三件套换过几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用联想P4的原装机箱,主板三件套换过几代了。

就是的,我也用的是老联想家悦机箱,厚实很,只换里面的内脏,机箱确实很好!

网友:
都是电源大厂的oem定制产品,没有啥拓展性,当然这个功率也不会让你拓展什么,看主板缩的那个样子就知道了。

网友:
康舒的LLC谐振半桥结构。主变压器上边是谐振电感,右边的小变压器是电流检测。

楼主:
非常同意楼上几位,玩电脑确实不适用,不做扩展静音功耗低很好用。

网友D:
这是服务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服务器电源?

小台机,时间久了风道赌赛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