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电子管需5-10分钟后才能进入工作状态。

楼主(2022-02-27):
今天测试几个FU-7,发现通电一两分钟内虽然能唱但没有进入工作状态,表现为板流较小,正常的管子工作五分钟左右板流仍在上升,而老化的则五分钟后板流基本稳定不再继续上升。

网友A:
很正常,需要预热啊。
严格来说,所有旁热式电子管都需要预热。
灯丝功率越大,额定屏流越高,需要预热的时间就越长。

楼主:
居然有个灯不亮,邪门了,全是扩音机上拔的,也有板流上不去的。不晓得是不是测试方法有误,现在用的是典型单端电路。
奇怪的是这几台扩音机因淘汰而闲置并非坏了才扔一边的,这些板流小和不亮的管子当时是怎么工作的?
本周娱乐时间已结束,没测完,下周继续。

网友:
应该是和原扩大机的电路模式不同。。。
再说老扩大机基本是能响就行。。。

网友B:
灯丝不亮的管子碰到过,用电烙铁从新焊接一下管脚头上的焊点试试,我修复的那只是6N7P,从新焊接管脚的时候,感觉灯丝引线非常松,赶巧管腰也松动了,就把管腰分离了下来,原来是灯丝引线在管腰里霉断了,从新连接后,用耐高温硅胶封装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管子并不一定是老化,也有可能是长期不用(各电极材料释放出气体)造成阴极钝化。重新加电老化一下就会 ...

请问怎样激活,给灯丝通电还是直接让他进入工作状态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需要预热啊。
严格来说,所有旁热式电子管都需要预热。
灯丝功率越大,额定屏流越高,需要预热的 ...

不好意思惊动版主了。
以前使用小功率电子管时如6P1、6P3P之类都是直接加高压不予理会预热问题,所以没注意到该现象。

网友D:
     你的扩音机都不是新的,使用时间不同,广播站的外接喇叭的功率数量也不同,特别是机务技术水平,架设整体的匹配等因素(喇叭的组网是有学问的),以及广播员开机操作也不同,致使功率管不同机器出现差异是很正常的,屏流上不去,电子管不工作都是管子的问题。也就同人群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年龄段。特别是七老八十,甚至百岁的。

网友E:
FU7灯丝加电6.3V,旧管子3分钟后测阴栅发射能力,可对比,指针万用表黑表笔接栅极红笔接阴极,新管子好管子几百欧,旧管子几K,超过10K就够呛了,新管X100,旧管X1K,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扩音机都不是新的,使用时间不同,广播站的外接喇叭的功率数量也不同,特别是机务技术水平,架设 ...

感谢版主提示,我准备把管子逐个通电测试并做上标记,把板流上不去的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7灯丝加电6.3V,旧管子3分钟后测阴栅发射能力,可对比,指针万用表黑表笔接栅极红笔接阴极,新管子好管子 ...

这方法不错,简单明了,比插在电路上测方便,因为没那么多现成的电路。

网友F:
功放管老化后就是板流小,内阻大,没得救。
当年的扩音机功放管都是极值满负荷工作,很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管老化后就是板流小,内阻大,没得救。
当年的扩音机功放管都是极值满负荷工作,很容易老化。

听当年使用者说这玩意并不经常更换,像FU-5大约两年一换,FU-7因没找到当事人无从考证。

网友G:
测试发射电流没,接个直流24V或30V上去看屏流啊

网友:
记得当年厂里的扩音机大喇叭在外面树上,线断了,管子的屏极就红,接线换管,不知管子还能不能用,反正是听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灯丝不亮的管子碰到过,用电烙铁从新焊接一下管脚头上的焊点试试,我修复的那只是6N7P,从新焊接管脚的时候 ...

请问什么胶可以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7灯丝加电6.3V,旧管子3分钟后测阴栅发射能力,可对比,指针万用表黑表笔接栅极红笔接阴极,新管子好管子 ...

感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有个灯不亮,邪门了,全是扩音机上拔的,也有板流上不去的。不晓得是不是测试方法有误,现在用的是典型 ...

寿命终了,

或者,

奄奄一息!

电子管,就是这个德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激活,给灯丝通电还是直接让他进入工作状态烤机?

看来没人回答你的有关电子管老化的问题了。这里给你解释一下。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放射性能还很差,因此必须经过“老练”这一道工序,“老练”时,在短时间内加上较高的灯丝电压,并在其他各电极上加正电压通电流,“老练”的目的是使阴极获得充分的分解,来增加和稳定阴极的放射性能,而且各电极通电流后,由于电子轰击使吸附在各电极的气体再放出来,由消气剂吸收掉,管内的真空度达到极高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没人回答你的有关电子管老化的问题了。这里给你解释一下。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 ...

感谢版主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发射电流没,接个直流24V或30V上去看屏流啊

好的,加电压测电流玩玩,又得等周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胶可以耐高温?

网友:
这个好,胆机中很多地方用得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听当年使用者说这玩意并不经常更换,像FU-5大约两年一换,FU-7因没找到当事人无从考证。

当年我修过很多扩大机,换的最多的就是FU7.特别是150W的扩大机,FU7工作在极限值,很容易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我修过很多扩大机,换的最多的就是FU7.特别是150W的扩大机,FU7工作在极限值,很容易衰老。

看来当年这类扩音机要使用是到不响或声音小到听不见的程度才换电子管。

网友I: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预热5分钟,又不是4P1S 插上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预热5分钟,又不是4P1S 插上就响

FU-7通电大约四五秒就响,但是板流要5分钟后才基本固定,有的管子10分钟左右还在缓慢上升。
4P1S跟晶体管一样通电就响?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来当年这类扩音机要使用是到不响或声音小到听不见的程度才换电子管。

咱们民用的是用到不响或声音小到听不见的程度才换电子管,军用及国防设备是定期更换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FU-7通电大约四五秒就响,但是板流要5分钟后才基本固定,有的管子10分钟左右还在缓慢上升。
4P1S跟晶 ...

说来就来,真的 你可以找一个试试,4P1S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来就来,真的 你可以找一个试试,4P1S

手头好像只有一个还不知道是不是4P1S,没字了,只能从外表看是锁式管,特意买4P1S感觉也没必要。
不过有几个FD422,也是直热式功率管,不晓得是不是一通电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七十年代末大力提倡“复活”老旧电子管,以此解决电子管紧缺的现象。

请问怎样复活?
我这几个板流上不去的FU-7正好可以作为试验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咱们民用的是用到不响或声音小到听不见的程度才换电子管,军用及国防设备是定期更换的,

推挽扩音机如果每个管子老化不均衡会不会导致其他管子迅速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予斑已有介绍“提高灯丝电压……”

这样操作估计只能短时间应急。

楼主:
有道理,实在没用了就砸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网友L:
看来电子管老化光听声音是没法听出来的,得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来电子管老化光听声音是没法听出来的,得实际测量一下电流。

板流只有正常的一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实在没用了就砸开看看里面啥结构

好像显像管修复是阴栅对调加压,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显像管修复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显像管修复是阴栅对调加压,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显像管修复的原理

先放着,暂时没空折腾,以后有空再玩,反正这个型号的管子不缺,已从拆机二手管中挑出几个板流强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