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光/荧光数码管数码管七种九个----温湿度显示器

楼主(2022-02-28):
一直对辉光管很着迷,前期收集了几乎所有图形的猫眼,制作了几个装置,共计15种,全部点亮了,当所有管子随着音乐发出摇曳的绿光图形的时候,实在太销魂了。

最近又收集了能找到的各种数码管,要让他们同时亮起来。管子都是从ebay上买的,国际邮件收到还真有点怕是否带毒.......,反复消毒,呵呵。IN-19,IN-14,IN-9,IN-28是辉光数码管,IV-17,IV-12,ITSLA是荧光数码管。

策划了一个温湿度显示器,每一位数字用一种管子,总共5种;正负/摄氏度/百分号用了三个IN-19;湿度之前用一个IV-17显示文字(湿度humidity,字母循环),用一个IN-28作电源指示;用一个OG-4转圈的亮点展现一点动感。

温度、湿度、字母循环和OG-4的转圈用arduino控制,因为需要的字段比较多,总共用了三块芯片,温度一块,字母循环一块,湿度和OG-4一块。因为管子多,线就多,很容易出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制作过程是首先在面包板上进行每一个管子的点亮,测试原理和管子的好坏,然后按功能分三块板分别组装调试,全部弄好后再进行全电路测试,最后装盒(茶叶盒子)。

管子IN-14驱动用的是K1551D1。也试过74141,不知道为什么全是坏的。

其他辉光数码管驱动直接用了ULN2003,有点冒险,但是也能用。

荧光管我没买到合适的集成电路,用分立元件达林顿接法,安装量大些,也能用。

ITSLA驱动比较复杂,需要四种电源(+100v,+40v,+5v,-240v),有时序问题,需要程序配合。

OG-4有时序问题,需要四种电源(+360v,+36v,-36v,+5v),需要程序配合。

弄这个有两和难度:

一、电源种类太多,每种管子的电压都不一样。总计有12种电源,+360v, +240v,+170v , +100v, +40v, +28v, +12v, +5v, +2.5v ,+1.2v, -36v,-240v。最终根据我的零件储备,选择一个220Vac->+-36V的转换器,和一个220v->12v的转换器,之后通过升压降压模块好几个,实现了各种电压。

二、线太多,可靠性问题大。还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可靠性问题,所以每一部分都做得比较结实强壮,即使这样仍然有很多小问题,主要是虚焊,搭接,线接错了,线头掉了。经验是:

1、电子管还是比较强壮,基本不烧,而且电路接对了基本都正常显示,如果不正常,十有八九是接错了。接错了也没有关系,马上断电,检查后再来,一般不会坏。

2、线一定要整齐,编好号,还要认真记录下来。不然没法检查故障,更没法编程。

3、各个管子安装在底板上,底板安装在背板上,背板安装排线插座,插座跟管子相连(使用规律色线,棕红橙黄绿等,方便检查)。

电子辉光数码管/荧光数码管温湿度显示器(IN-19,IN-14,IV-3,IN-9,IV-17,IV-12,ITSLA,OG-4,IN-28)

4、每一条电源线都用正规条线和插座,插座上用记号笔标注电压和正负,跳线贴条做记号,反复检查条线两端正负极是否对应,万不能反。

盒子用了一个茶叶盒子,刚好有一个窗口,把当中的不格子去掉形成显示窗,圆洞用开孔器开孔。

后续有空的时候把各个管的资料发出来。

网友:
这个年头真好,想想那个时候蹲在河边钓鱼,肚子饿呀,还想着到哪里搞漆包线,时间流走了鱼也不来(一条河也没两条)真痛苦。能踏踏实实地玩真痛快。

网友:
高手啊。 就是数码管有些杂。

网友:
厉害了,这些东西我真是一点也不懂

网友:
故障多坑定的,胡乱选型,胡乱配用,走线排线也乱,ULN2003  标称耐压才50V 辉光管170V的驱动电压,几乎是3倍耐压,好坏全凭运气,看你买的芯片体质。
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下一次有提升看到更好的作品,不要像论坛里某些老头,只听得顺耳的,吹捧的。

楼主:
感谢指正。
本来只想把所有类型的数码电子管找来试试,就上网买了,一个一个点亮。
之后又想把他们同时点亮,我能想到的需要显示数字最多的应用就是温湿度计了。
于是凑了9种11个管,就弄了这个装置,也不打算用,就是看着好玩,展示电子辉光/荧光数码管的美丽。
2003确实不应该用在这,只是当时这个位置是用74141的,插座已经焊上设计改了,拆插座太麻烦了,就凑合,呵呵。

网友:
只能佩服了,没有这个时间和耐心做这样的DIY了。

网友:
钓鱼机箱有特点

网友:
这设计制作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