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仪器做电子管调频,中波,短波收音机的一些体会

楼主(2022-02-28):
经过陆陆续续的几个月的时间,我的13灯电子管调频,调幅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1472,顺利出声,现在将自己小白装机调试的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中波短波部分线圈,中周,拆自一台废旧红波269机芯,中波改为可旋转磁棒天线,磁棒天线拆自一台废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检波采用6H2电子管检波,功放部分用经典的红灯711电路6N2  6P1,电源牛和输出牛网购,容量很大,本机采用双6Z4整流,6E2猫眼显示,保证电源充足,不舍得用自己的空气四联和空气五连,用一个390P的双联改成四联,中短波部分365P,调频部分25P左右正好,调频部分中周是网友的制作资料 中周资料 (8).jpg 中周资料 (9).jpg 中周资料 (10).jpg ,调频电路图如上个贴子所示,线圈绕制参数也是网友分享的
实用有AFC的FM收音调谐器 伍明 (3).jpg ,根据自己手头的零件,电容全部采用云母电容,实在没有的用瓷片电容替代,波段开关三挡,中波,短波,调频,控制中波短波震荡和天线线圈,还有就是功放部分的输入选择,和两部分的高压切换,由于波段开关所限6E2只在中波短波段显示,调频部分不显示,整机焊好后先调整个电压,保证电压和电路图的电压相差在2-5V左右,断开高频头部分,找一个集成电路收音机,10.7Mhz陶瓷滤波器处断开,将电子管高频头的输出信号接至集成电路收音机的中放输入端,调整高频头中周磁芯位置,使收台正常,恢复电路,声音开到最大,由于地下车库内没信号,自己用的车载FM发射器当电台,收一个台,从鉴频器开始调整磁芯,直至收台效果最好,声音最大,最后找一个老婆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把机器拿到厨房,调下频率覆盖在微调各级中周就可以了,收台正常性能不亚于集成电路收音机,声音也不错,这样我的机器就调完了,没用到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因为不会用也没钱买,觉得没那么难,下一步准备做个收音头,调频部分带电子管解码器的

网友A:
看到这个管状的电容就想到氧化发黑中周失谐.当年修电视机头疼的事情.

网友B:
学习,很多年前就买了fm中周,到现在也没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管状的电容就想到氧化发黑中周失谐.当年修电视机头疼的事情.

哈,这使我想起当年我老叔刚结婚,花2000多买了个大彩电,正好我老婶回娘家,我老叔一个人在家,喝茶水随手把一杯茶叶水放电视上了,结果弄电视里水烧了,我老叔找我爸,连夜托人送去修理部,和维修师傅修了大半宿才修好,幸好没被我老婶发现,要不又得吵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很多年前就买了fm中周,到现在也没动一点

我以前也觉得很难,现在发现一般,不是那么难

网友C:
在那个年代,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除了万用表,其它仪器难!

甚至,电烙铁都没有,还仪器?

细心,信心,知识,经验。

电子管,晶体管,各种机,制作,维修。

各种杂志,必须的!

网友:
技术实验贴,顶一顶

网友D:
体会还不够深刻,图片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个年代,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除了万用表,其它仪器难!

甚至,电烙铁都没有,还仪器?

嗯说的对,之前有人说我没仪器就弄不了,现在醒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会还不够深刻,图片太少。

我继续努力哈  这次只是实验,弄得也不漂亮,下次做多拍点图,准备做6U1 6K4  6K4 6H2 三级中放  长波 ,中波,短波分为两波段,调频用减速空气三连 收音头加电子管立体声解码器

网友E:
麻烦楼主介绍下空气双联如何改为四联的。

网友F:
大都数爱好者们都在只有一些工具,万用表与电烙铁。这是经验之谈,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支持做电子管F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楼主介绍下空气双联如何改为四联的。

我的是用460P的双联改成四联的,锯开定片,拔掉一片动片,在做定片支架  焊接好在调试间距,最后测试绝缘性能,网上有好多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都数爱好者们都在只有一些工具,万用表与电烙铁。这是经验之谈,值得借鉴学习。

是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太贵了,买了也是用几次就吃灰了!咱也不要求啥曲线,能收来台 音质好 满足下就行了 ,别的没啥用,平时上班也没那么多时间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