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管FM资料

楼主(2022-02-28):
中周,采用废电子管收音机中周改制,中周骨架锯断一部分,在粘接,使两个线圈间距1厘米,线圈采用把毫米的中性笔芯,用6毫米的攻丝即可,磁芯选用镍锌磁芯,直径6毫米,螺距应该是0.5 中周资料 (8).jpg 中周资料 (9).jpg 中周资料 (10).jpg ,线圈绕制 实用有AFC的FM收音调谐器 伍明 (3).jpg ,FM整机电路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和数据,为广大烧友提供了方便,点赞点赞

网友A:
很佩服你们这种动手能力强的人!这么复杂的图纸看着都头晕,别说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你们这种动手能力强的人!这么复杂的图纸看着都头晕,别说做了

这个图纸还算清晰明了,德国鬼子的电子管收音机图纸那才叫一个复杂

网友B:
线圈采用把毫米的中性笔芯,理解了半天才知道是:线圈采用8毫米的中性笔芯。调频中周做的很好!漂亮、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采用把毫米的中性笔芯,理解了半天才知道是:线圈采用8毫米的中性笔芯。调频中周做的很好!漂亮、点赞! ...

高人!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原来是暗语。

网友(2022-06-04):
很佩服你们这种动手能力强的人!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