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低价的100M数字示波器

楼主(2022-02-28):
   数字示波器FNIRSI-1014D双通道100M带宽1GS采样信号发生器二合一,729元,如此低价还要啥自行车!
一般用用没啥问题吧,准备入手了.不知坛友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的需求吧。我也买了699的平板示波器,只是牌子不一样。感觉使用很方便,50mv的灵敏度和240k的存储 ...

  平板机贵在使用方便,但这个50mv的灵敏度和240k的存储深度对台式机而言,指标太低。
FNIRSI-1014D双通道100M台式示波器网上销售很火,是因为其豪华的外观和超低的价格吧。
楼主将它推上矿坛,立马有人指出其不足之处。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看参数,这个价位测试一下音频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款的缺点是存储深度低,仅240K,信号发生器最高频率仅10M,调短波覆盖不够。另一款汉泰(Hantek)DSO2D10存储深度8M,信号发生器最高频率25M,性能更好但价格969元。

网友:
喜欢就买呗,不行再换
不过看上去没带探头,探头200一个,一对400元

网友:
买过一款触摸屏同类型的,灵敏度太低,稍微复杂一点的信号就显示不出来,比方说调频信号。看你贴上的参数,应该是同类机芯的台式版本,可以退就买来试一试!

网友C:
JHXC说的这款我也买了。建议不要买!!!不值价。
灵敏度差,上下波幅度不对称,低噪大,波形失真(圆滑的正弦波显示为线段折线的感觉)。频率测量只有三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HXC说的这款我也买了。建议不要买!!!不值价。
灵敏度差,上下波幅度不对称,低噪大,波形失真(圆滑的 ...

我也买了这款,确实不好用,灵敏度低。测量开关电源触屏失控。给小孩当炮灰玩了。

楼主:
看起来高大上,还真是有坑,垂直灵敏度最高才50mv/div,采样深度才240kbit......,幸亏在此一问,避免了跳坑里啦.
谢坛友支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高大上,还真是有坑,垂直灵敏度最高才50mv/div,采样深度才240kbit......,幸亏在此一问,避免了跳坑里啦 ...

看个人的需求吧。我也买了699的平板示波器,只是牌子不一样。感觉使用很方便,50mv的灵敏度和240k的存储深度,对于我来说也觉得无所谓。可以玩了。

网友:
50mV的灵敏度有点低。达到10mV的话,就值价了。

网友:
似乎挂个充电宝供电就够用了

网友:
全新的这价格确实低!牌子好点的的7 , 8千了。

网友:
新货这个价,不敢想象,拿来做摆设还行吧。

网友D:
还不错 就是灵敏度太低。差点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这个价位测试一下音频电路还是不错的

该机标称100m模拟带宽,为什么只能测试音频电路呢?请老师解惑。
是存储深度250kbit,太小,测不了非周期信号和高频信号?要是这样
音频电路也是测不好的。存储深度这指标不同产品从几十k到几十M都有,
如果太小那就是个玩具,所见非所得.不知是否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错 就是灵敏度太低。差点买了

其实灵敏度太低只是测不了小信号而已,外接一个前置放大也不是难事,不算大坑.
其它问题不太懂,求助大神.此机价格诱人,外观也很装B.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灵敏度太低只是测不了小信号而已,外接一个前置放大也不是难事,不算大坑.
其它问题不太懂,求助大神. ...

带探头估计也不便宜啊,买个普源、鼎阳也就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探头估计也不便宜啊,买个普源、鼎阳也就1200元

标配二只10X探头,100x选配.

网友:
灵敏度太低测不了噪声电平,有10mV就好了。

网友:
都说存储深度小,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买TDS210,1002一类的呢,存储深度才2.5k。

楼主:
这一款汉泰ds02d要好很多,垂直灵敏度2mv/div,存贮深度8m,信号源25m,价格999,只给一只探头.

楼主:
想买一台性价比机型,沒特别要求,沒有严重短板.请坛友支招.

网友:
确实灵敏度太低了。

网友:
对了,发现一个问题。50mV/格可能是10:1探头下的灵敏度,如果探头调节到1:1,很可能有5~20mV/格。

网友:
我只买1百多的

网友(2022-06-02):
我劝你不要买,灵敏度太低,很多信号测不出来。

网友(2022-09-21):
指标高价格贵,买后不后悔,指标低价格便宜,买后后悔一辈子。这是我的体会,你看着办。

网友:
觉得FNIRSI的这个存储深度240K低了些,垂直灵敏度50毫伏也低,限制了应用,汉泰2D10才贵200来元,存储深度8M,垂直灵敏度2毫伏,性价比显然更高。但FNIRSI的有平板的版本,性能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如果便喜欢携性好的,也能接受它的性能,FNIRSI的平板也不失一个好的选择。汉泰的便携示波器与它的台式性能接近的起码3000元以上了,性价比就低了。既要性能好,又要便携,迈科信平板示波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存储深度28M,其它性能也很好,最低2500元左右可以买到,这个性能这个价位能够与它竞争的似乎还看不到。

网友:
存储深度也是决定价格的很重要因素

网友F:
垂直灵敏度50mV什么意思?

最小电压档位50mV/div(10x探头)还是两个像素之间最小是50mV?如果是前者那么还行,如果是后者那就没法用了。

网友:
买过,然后退了,不好用,不说精度太低,感觉就是软件声卡示波器,再扩展到高频段,反正测个低频没问题,真要10m以上的信号,估计要出各种问题,里面就一块黑胶封装的鼻屎cpu类东西,外围根本就看不到什么电路,主要重量在电池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垂直灵敏度50mV什么意思?

最小电压档位50mV/div(10x探头)还是两个像素之间最小是50mV?如果是前者那 ...

是你说的前者,但不是你理解的探头10X档,是探头的1X档,我那个金涵的是10mV,这个50mV确实低了点,但也不是不能用,使用范围受点限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你说的前者,但不是你理解的探头10X档,是探头的1X档,我那个金涵的是10mV,这个50mV确实低了点,但也 ...

那还行,能用。

网友:
240K还是BIT,不是BYTE,只能很一般的用用了.

网友H:
是不是加点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价格是亮点,就是不知道使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加点内存就可以了?

不是加内存的问题,存储深度大的机器,要求其瞬时运算能力很强才行,要在硬件设施上投入很大成本,有时甚至要加几块板子才达目的。有的仅几K存储深度的数字示波器也比这个要贵不少,所以有理由使人怀疑,这个便宜机器的240K存储深度是虚标的,也许只有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