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磁控管故障

楼主(2022-03-01):
微波炉不加热,发现磁控管对外壳短路,不假思索换了一个。旧的开拆,发现插座对外壳短路,不可思议,供借鉴。

网友:
穿过铁盒的那里很容易击穿,我的是挖开灌环氧树脂。用了也八九年了没坏

网友:
应该是管座击串

网友A:
坏的微波管还能用。。换个磁控管插座 插脚或用两根2.5平方线引出来。电子批发市场上,卖的都是翻新的微波管。。。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两个,还是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微波管还能用。。换个磁控管插座 插脚或用两根2.5平方线引出来。电子批发市场上,卖的都是翻新的微波管 ...

以为磁控管坏了,已经拆烂了 ,留了两个

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两个,还是比较常见。

这微波炉坏了两次了。第一次云母片击穿,这次又是插座击穿,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