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A2单灯FM超再生套件

楼主(2022-03-01):
几年前买了1A2的单灯超再生FM机套件,一直没有调试。最近拿回来了老爷子的电子管收音机后,又重起了电子管的热情,开始调试。
一直还没有收到台,所以特来请教:
我一直没有明白书上写的特有的“超再生”噪声到底是啥样的

1. 关于起振

    最初震荡线圈电感感觉没有合适,一直没有起振,表现为使用频谱仪看不到震荡频谱。
    通过调节震荡线圈电感量:
    1mm漆包线在电池绕4T 感觉不起振,耳机里只听到高频的啸叫声,声音很小,比蚊子声音还小,调节可变电容和再生电压电位器没有任何效果
                              绕5T 在频谱仪上看到了有震荡点频,通过调节可变电容,震荡频率可在50MHz~70MHz之间,其二次谐波覆盖了广播频率。耳机里有噪声和类似调台的啾啾声,但是我试着用二次谐波去套已知电台频率时,并没有收到电台的音乐。通过调节再生电压电位器,可以实现起振和停振(频谱仪完全无信号),但是没有看到书上说的“自熄式震荡”,要么一直振,要么停振。似乎是进入了正反馈自激状态??
                            绕6T~7T,震荡频率有所提高,到70~88MHz,但是可变电容可调谐范围越来越窄。

2. 关于RFC
     我试着用0.1mm漆包线在 1M的电阻上绕了150T,电感表显示大约在28~32uH之间,符合电路图上的指示。 当我试图用示波器想在音频口看输出音频波形包络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上述50MHz~70MHz的信号(正弦波有畸变,所以有2次谐波)。按说如果使用了RFC,高频信号应该是输出不到音频接口的吧?是我的RFC制作有问题?

还请各位大佬指正,小白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今天下班后蹭单位仪器测试情况。
甲电1.4V,乙电68V、 使用新1A2和二手1R5测试
线圈为5T/6T时,震荡频率范围为42.68MHz~61.68MHz,二次谐波范围为85.84MHz~123.62MHz
再调节为4T时,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启振。且拨动线圈的间距对震荡频率的改变范围微小,不大。
我调节电容使得二次谐波落在已知的电台频率(101.7MHz),听不到电台声,但是感觉有调台的啾啾声
调节再生电压使得在启振和停振之间的状态,似乎也没有特别改善。
改成品线圈33uH,与我自制的RFC效果相同。
1R5虽然是旧管,但是更容易启振。

求教下一步的改进?

网友:
建议不要买这家的套件,只能说他的套件缺少相关理论及实践,本身制作也粗糙,好处是便宜,不过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难以成功,目前让1A2工作在调频波段,乙电必须要在90V以上。1A2本身设计的就是省点管,跨导不高,真的想玩儿还是用铅笔型电子管吧。1A2还是工作在中短波比较好。

网友A:
首先告诉你超再生是“咝咝”的流水声(调好电台就没有了)而不是再生的“吱吱”声。其次给你一个成功的资料供参考,不过他是国家标准老FM频率,改改线圈就可以,注意你的套件用的是270PF的双联。
1A2  1A2

网友:
再给你个超再生电路。2P2的乙电是12V,当然越高越好。线圈要抽出与推人的,也就是调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告诉你超再生是“咝咝”的流水声(调好电台就没有了)而不是再生的“吱吱”声。其次给你一个成功的资料 ...

谢谢。
电容我已经改成了CBM223F 20p+20p 等容,还试过串联的形式

网友:
卖这个套件的人是沈阳的,在沈阳东塔机场附近,我买过6P1的发射机,想想那会好傻,要是自己买这些零件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也没有做成超再生,做成了再生机,加了一级低放,还行,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做起来。我考虑一下看样子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哈哈哈

网友A:
不要灰心,要用高阻耳机。给几个1A2超再生单管机制作成功的案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79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1444-1-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03/11/1702597_422123499.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灰心,要用高阻耳机。给几个1A2超再生单管机制作成功的案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 ...

斑主:给个用6k4的调频呗。自己捣鼓了很久,没有听到什么丝丝声。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主:给个用6k4的调频呗。自己捣鼓了很久,没有听到什么丝丝声。新手。

我给你

网友:
再给你个锐截止管的。主要是详细。
[  ]15145022

网友:
我也搭车来请教下  L1后面为啥还要接个L2?  一个高扼圈不够用吗?

网友B:
谢谢!
问题:1.    L1、L2、线径和圈数?
           2、扼流圈用0.12的线,要多少圈?(只有0.12的线,可以用吗?)
           3.  我拆了台海燕D322-1,保留了6z4、6p1、6n2部分。现在从那里取250伏的电为好?
           4、电阻功率该多大?
           5、都是一些小白的问题,见笑额。打算从简单的调频开始,逐步学习到有中周的

网友:
将L3和C2直接焊在电子管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问题:1.    L1、L2、线径和圈数?
           2、扼流圈用0.12的线,要多少圈?(只有0.12的 ...

抱歉我只是有图.具体我也是菜鸟给个图你参考

楼主:
扯个回销,应该是接近成功了。
由于原来的套件电路板质量很差,焊盘脱落很多,所以我自己画了一个板子在嘉立创打样,经过两天调试目前已经有了眉目,特来汇报,并请教下一步。
1. 原来电路图上说的振荡线圈5T、有些版友用的4T,所以我按照这几个匝数弄出来的一直是在60~80MHz,明显偏低了。之前也减小过匝数,但是没有减小到3T。今天试着用3T试了一下,振荡频率已经在国频88~108MHz了。
2. 乙电加到了72V(8节9V电池)明显更容易起振。
3.收到了一个台,声音像蚊子一样。我手边用一个普通收音机确认了确实是相同的台。
3.感觉调节再生电压的阈值很难,如果再生振荡过强,那么听到的声音就很模糊,如果再生电压稍微小了,那么久不起振。我总算体会到了振与不振的临界状态。

另请教:
1、我手里没有高阻耳机,所以用了一个带放大功能的低阻小音箱(我以为等效于6P1或者2P2低放),但是似乎并没有震天响,还是需要紧贴耳朵才能听到蚊子般的声音,还是因为低阻的原因吗?
2、目前放出来的声音感觉很模糊听不清,完全谈不上音质。原配的栅极电容电阻为100P/5.1M欧姆,我改成了3300p/4.7M欧姆,这个会影响音质吗?如果我想调音质,是不是电容要往小了调。?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个回销,应该是接近成功了。
由于原来的套件电路板质量很差,焊盘脱落很多,所以我自己画了一个板子在嘉 ...

朋友好,可能您要改一改这个:

“原配的栅极电容电阻为100P/5.1M欧姆,我改成了3300p/4.7M欧姆,”

3300p一定是太大了。300p也偏大。参考别的原理图,都是几十p法。

网友:
没有2p2,,可用6J1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