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温度控制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3-01):
手头没有合适的常闭温控,就用了常开并接在串了电阻的9V继电器上,指示灯调到空载微灯做电压电流指示,动作后要断电源和等温控恢复后才能重新充电。

楼主:
45度好像有点高,下次找40度的温度开关

网友:
没有看明白

楼主:
温度开关固定在电池组上,到控制温度控制继电器断开停止充电,温度恢复继电器不会动作,要断开电源电容放电后接上电源才动作充电。

网友A:
做过一个用tmp75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温度检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个用tmp75的,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温度检测有问题

tmp75是温度传感器,这样电路就复杂了。我这个应该是最简温控电路了。
温控电路也可以用NTC热敏电阻。

楼主:
元件盒里找到个信号继电器,这样隔离二极管也省了。

楼主:
如要手动开启充电,电容电阻可用常开开关代替,这样就只有3个元件了

网友B:
可以用手机从电器冲镍氢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机从电器冲镍氢电吗?

手机充电器只有5Ⅴ多点,最多充3串镍氢电池,充到电池温热就停止充电,也可以用上面的电路,继电器用5V的就行。

楼主:
7楼电路搭焊完成

楼主:
少一个二极管能减少压降,缺点是没有充满断开充电源,继电器不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