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分钱的新硅管代换5元钱的老锗管,老收音机唱得更欢,我为实用而牺牲情怀

楼主(2022-03-01):
用5分钱的新硅管代换5元钱的老锗管,老收音机唱得更欢,我为实用而牺牲情怀。

有图为证:

我分三步走,以下图为准。

就是这台老机。

大家怎么看?欢迎交流讨论。

补充内容 (2022-3-1 14:29):
这是B站录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namic.content.click

网友:
不必拘泥于情怀!

只要东西还在,能用岂不更好?

外观如旧,性能不差,就是很好。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度盘像401,电路像504,喇叭也不对,情怀还有多少呢?

网友:
实用就好,法国修复卢浮宫也要用新型防火材料替代老材料。

网友:
对,应该如此,喇叭也更换了吧。

网友:
硅管用在高频电路效果好,既然不是全锗管了把BG1也换掉,用4148搭个稳压电路OK。

网友:
输出级可以用s9012和s9013来代替,前面还可以用2n3904和2n3906代替,

网友B:
赞一个!!!!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收音机,当初只是好奇它的电路流程从某鱼上买的,
试了一下,能收音,接触不好有杂音,就放一边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个草帽管,最好是坏的,去掉坏管子,
把帽子给9012戴上。
那就功能情怀两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度盘像401,电路像504,喇叭也不对,情怀还有多少呢?

您真棒,看得真仔细!其实这两个机子我都有 401完好 ,保持原貌。504 这个喇叭是旧音箱拆的,原配的喇叭坏了,修旧如旧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个草帽管,最好是坏的,去掉坏管子,
把帽子给9012戴上。
那就功能情怀两全了。

倒是想弄个草帽给它戴上,但无奈身边没有啊!

就是一时没有PNP锗管,才想这么干的。

网友:
喇叭也不是老货了。
无所谓了,又不是什么绝版的值得收藏的机器。
大路货,自己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C:
当年下放农村,隔壁队有一个回乡青年有一台这样的,经常去他那里听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收音机,当初只是好奇它的电路流程从某鱼上买的,
试了一下,能收音,接 ...

还能找到吗,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下放农村,隔壁队有一个回乡青年有一台这样的,经常去他那里听收音机,

非常好的生活经历。

那时我还小,就几岁不懂事!印象中有几个大学生住在大队部,没有看到收音机。

网友D:
春雷3H5,你用3CG21也行啊,就是电池有电或者电压不足时,没有3AG1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雷3H5,你用3CG21也行啊,就是电池有电或者电压不足时,没有3AG1稳定。

就是因为手头一时没有老锗管,才用9012,90系列硅管5元买了一包100只,只有5分钱一只

网友:
收音机就要有动静,不然有甚用。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三极管的电源+/-不一样吧

网友E:
我一般使用3AK代替3AG,省事效果还不错。

网友:
9012是PNP型晶体三极管,参数

1、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30V;

2、集电极-基电压 -40V;

3、射极-基极电压 -5V;

4、集电极电流 0.5A;

5、耗散功率 0.625W;

6、结温 150℃;

7、特怔频率 最小 150MHZ;

8、放大倍数:D64-91 E78-112 F96-135 G122-166 H144-220 I190-300

网友F:
锗管收音机的变频和中放管用9015替换比较好,9012的结电容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锗管收音机的变频和中放管用9015替换比较好,9012的结电容较大。

好的,但手头没有9015,9014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使用3AK代替3AG,省事效果还不错。

曾用3AK20代替3AG1、3AG22等,效果很好

网友:
你如果用9012代替9015,那效果更显著

网友:
对的,收音机就要有动静,不然有甚用。

网友G:
9012本就是PNP管子吧,性能比老锗管强多了,这样代换效果好的话理论上同类的9015、8050三极管似乎也能用在老机子高频电路代换3AG管子,只是偏流要调整过,理论上电路还能简化(发射机电阻电容可不要)...。说来不问“情怀”的话(其实401本身原装的也不是草帽管),老机子元件替换则大有可为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12本就是PNP管子吧,性能比老锗管强多了,这样代换效果好的话理论上同类的9015、8050三极管似乎也能用在 ...

是的,发射极电阻可以不要,增大了音量。但考虑其上并有465滤波器,就没有短路。

网友(2023-02-02):
锗管寿命估计多少年?估计20年,若是这样大多都超过设计年限了 。用硅管代替锗管修理老机器是个趋势。9012 H 放大倍数有些高,有放大倍数80的PNP 硅管就好了。

网友:
俺也有一台,但是成色就比楼主这台逊色多了.....

网友H:
R8的电压氛围1-2V是不是太宽了?

网友:
外观可以讲情怀,内部只讲效果。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锗管收音机的变频和中放管用9015替换比较好,9012的结电容较大。

9015是9014的配对管,这对管子的特点是噪声低、放大倍数较高,适用于音频小信号放大。9012与9011是对管,放大倍数中等,用于频率不太高的高频放大电路,是AM收音机中放专用管。楼主选用9012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R8的电压氛围1-2V是不是太宽了?

该机只有一级中放,且中周TTF-2-9次级较多,检波负载又较重(2k),因此中放增益并不高,,只要不出现自激现象,可以尽量把中放电流调得大一点。该机是三节电池供电,最低电压2.7V只要中放管不饱和就可以接收,而且收到信号之后在AGC的作用下,中放管集电极电位还会升高,不用担心饱和问题。

网友:
硅管代替锗管固然可以,但这部收音机没有偏置电路稳压,中放又是分压偏置,用硅管替换损坏的锗中放管之后,由于硅管发射结导通电压高,降压特性比锗管差很多,也就是说电池用旧之后音量会大大降低,接收效果明显变差。

网友:
发表在 B站的视频解说做的非常好,简洁易懂。

网友(2023-04-22):
把硅藏在草帽里,情怀不就回来了

网友:
尝试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新硅管贝塔值太大,也需要稳定偏置,新旧电池不自激才行。
换个中放管适当即可,若全部换新,把工作点都折腾一边,还不如做个新机芯装老外壳?或焊网购套件了。

网友:
功能为主,能收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9015是9014的配对管,这对管子的特点是噪声低、放大倍数较高,适用于音频小信号放大。9012与9011是对管, ...

9012和9013是对管吧,功放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