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53的天线磁棒数据

楼主(2022-03-01):
最近购入了一台爱好者自制的753套件,原机调装效果还行,但是本人这里中波信号不佳,宝石4b2的机壳足够容下20cm的棒,想把原配的10cm的磁棒换掉。

原机使用的是270p的双联,请问我换20cm棒后,是否只需要测试两者电感量一致就可正常使用?我换上后,低频段有较强的干扰声该如何调节

原机短磁棒上用的是两组一起的线圈,是否分组会更好?如果是应该怎么分段?

本人小白,还请各位指点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好,不知为何我无法查看到你曾发过的帖子,能给个链接否

把线圈架断开,线圈不能断,松几圈,移开一段距离,距离大小听一下低端弱台声音最大为最佳,蜡固定好

网友A:
这玩意我拿711-2测试过多次了,用磁棒没有找到更好的屏蔽干扰的方法.

后来我弄了个低阻磁棒天线,发过一个帖,你看看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拿711-2测试过多次了,用磁棒没有找到更好的屏蔽干扰的方法.

后来我弄了个低阻磁棒天线,发过一个 ...

兄好,不知为何我无法查看到你曾发过的帖子,能给个链接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好,不知为何我无法查看到你曾发过的帖子,能给个链接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在不加高放的前提下,你用低阻天线,效果可能不太好,具体表现就是收台少,也就是灵敏度差,但是绝对无噪声.

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增加天线的圈数,我用过一个直径60mm,绕了60圈的天线,接入711-2代替原来的拖线,效果也很好.那个711-2的那个天线线圈的圈数你自己查查吧,我记不住了.

或者放一个室外的小环屏蔽天线,这个做法很简单.

1.用6mm或者更大点,反正差不多就行的铜管弯一个圆环,或者多圈圆环.一段可以弯个柄方便固定,当然两端都弯个柄也没问题.

2.中间串进去一个绝缘的电线,我用的是镀银的漆包线,大约直径接近1mm吧,头部怕铜管蹭破皮套了点黄腊管.这个地方注意的是绝缘材料的介电系数尽可能低,裸的你能做好绝缘也行,譬如用塑料膜包一包,单我没测试过.线尽可能 粗点.

3.镀银线的一头从铜管的另一头穿出来,在引回到铜管穿入的那头,接了一个82欧的电阻.  这个也可以不做,我试过影响不大,也就是那根镀银线,出头一小截,空在哪里也行.关键是铜管不能两头接一起.

3.RG59,也就是75欧的线,屏蔽层接铜管,芯接那根镀银线. 引进来代替原拖线即可.

效果是收短波很好,估计是环太小了,我就那么点铜管.你可以加大直径和圈数试试.

中波也行,干扰超级小,当然收台不多.

网友B:
短磁棒换成长磁棒,要把原来的线圈拆掉几圈,两者电感量一样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磁棒换成长磁棒,要把原来的线圈拆掉几圈,两者电感量一样就可以用。

谢谢指导,不知从10cm换到20cm,是不是要拆掉一半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不知从10cm换到20cm,是不是要拆掉一半那么多

不是,拆不了几圈的,你边拆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磁棒换成长磁棒,要把原来的线圈拆掉几圈,两者电感量一样就可以用。

原先的电感量不知了,线圈已经被我拆了,就是常见的753电路,270*2的可变,请况重做的话应该是什么参数呢,

我分成四段  棒上分别是  初级 初级 次级 另一端初级 初级,这样分别多少圈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8742&extra=page%3D1

在不加高放的前 ...

兄弟好,感谢您的指点,我看了改低阻天线是一种高阶的玩法了,我这样的小白,连换个磁棒都还没搞明白,我想先搞定目前的再进行下一步。

关键的是,我现在270双联,20cm的磁棒都不会绕,  然后天线做好后,如何得知目前的谐振频率呢,我有示波器 扫频仪和 LC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好,感谢您的指点,我看了改低阻天线是一种高阶的玩法了,我这样的小白,连换个磁棒都还没搞明白,我 ...

我没用扫频仪试过频率,我用的是Q表.

但是从LC谐振的原理来看,并联谐振时阻抗最高.

我个人感觉这几个个方法可以试试:

1.如果你用扫频仪,输出-谐振电路-输入,如果扫到的频率恰好在谐振频率上,应该是波形最低点.

2.如果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就有),输出讯号频率和谐振频率正好的时候,谐振电容两端的电压最高(拿示波器或高频毫伏表看)

上面两个方法是离线测试,只能调个大概,上机后由于离散电容等影响,变化稍大.

3.接到电路里,直接调就行,线可以稍微多绕几圈,以线圈放到磁棒的1/4处附近为好.

然后你找点资料看看如何统调,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这些东西我也是初学,如果说的不对,还请各位多批评指正.

网友:
我看到的一段资料:

网友:
如果换200毫米磁棒线圈分两段,绕组是每段38圈左右,配270P电容。

楼主:
万分感谢  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465kHz中频来说,变频相当于一级放大,收音机的二中放和二极管检波器会向空间辐射中频电磁波,这个中频 ...

感谢冰岛老师的回复!常看您的高见,受益良多。

我主要是看到原厂753也有18cm的磁棒,这个10cm的磁棒,在我这里的中波条件实在收不到什么台,所以想折腾一下,本身这种diy的4b2就没有收藏价值 随便搞搞当学习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