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PA1DSP的文章【为什么不要使用NE602】

楼主(2022-03-01):
文章出处【PA1DSP - Why NOT to use the NE602】https://studyres.com/doc/7790754/pa1dsp---why-not-to-use-the-ne602
文章先是说NE602被广泛应用在各种业余接收机中,然后指出NE602的缺点:输入动态范围小。紧接着作者计算出0.1V的输入就能使602进入非线性区。然后作者分析了一个接收机的前级,发现由于LC谐振电路的作用,天线仅需0.04V就可能使NE602进入非线性区。接着作者指出NE602不能用于前端但是可以用于后级混频。
最后,作者总结:NE602接收电路只能当做玩具。SBL-1等二极管混频器具有更优秀的性能。另外也可以考虑74HC4066(模拟开关,不过使用模拟开关混频的电路似乎不是特别多)。
英语水平有限,翻译错误请谅解。

网友:
作者是在瞎扯。NE602所体现的双差分式双平衡混频器结构,早已应用在各种模拟单片收音机的集成电路中,NE602只不过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单元电路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小接收(或能处理)信号-119dBm(约0.25uV)12dB S/N;不是NE602的动态小,是处理大信号的能力弱
就算能处理 ...

人肉搜索了一下。

截距(INTERCEPT)
指函数图形与坐标交点到原点的距离,分为X-intercept(函数图形与X轴交点到原点的距离)和Y-intercept(函数图形与Y轴交点到原点距离)。示意图如下:

三阶交调截取点(Third-order Intercept Point,IP3)
用来衡量射频器件非线性的重要指标,其大小用交调产物与主输出信号的比来表示,单位是dBc。
交调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相互(两个及两个以上)影响,交调产物就是互相影响的产物。两个或两个以上频率的无线电波在非线性射频器件中传播时,或者在空中传播碰上金属物体的时候,可能产生其他频率的交调干扰信号。交调干扰信号有三阶、五阶、七阶或者更多阶的分量,但是三阶交调分量最大。
示意图如下:
示例图如下:
综上,+5dBm的输出截距,就是+5dBm的输出截距。 问题是貌似我没有看到原话,只看到
The datasheet tells us that its third-order intercept point (IP3) is around -13dBm.
The desired output of the mixer (a.k.a. the fundamental mixing product) starts to compress at around
-25 dBm.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graph as the ‘knee’ in de the fundamental product line. The knee
shows that increasing the input level by an amount no longer produces an increase at the output of the
same amount.
莫非大家看到的内容有差别?

网友:
我第一个回贴, 好像歪楼了,现在正过来
如果输入阻抗按50Ω,一般的接收机场强指示最大值S9+60dBm,折算为电压约50mV(约-13dBm),0.1V(100mV约-7dBm)的输入电压,作者闹着玩儿呢,就算0.04V(40mV约-15dBm)的输入电压,折算为场强指示也大于S9+50dBm;NE602混频增益约17dB,噪声<4.7dB,如果用在第一级,后续要经几十dB的放大,噪声略显大些,但我们常的三极管也没小多少
二极管环混动态大噪声低,收信机常用,但SBL-1体积大已被淘汰,场效应管环混应用更多,环混前加一级可关闭的放大器(增益约10dB),用于接收更微弱的信号,借一个对比连接 http://www5a.biglobe.ne.jp/~jh2clv/mixertest.htm

补充内容:以下内容源于网络
短波收信机,S1对应的是-121dBm(约0.2uV),往上每个S对应6dB,到S9就是-73dBm,大于S9以10dB递增,S9+60就是-13dBm。U/V收信机S1对应的是-141dBm(约0.02uV),S9就是-93dBm。这个标准的基准是取指向北极方向的天线接收的热噪声电平为S1,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的电平值

不难看出,短波收信机灵敏度的极限值是0.2uV,用噪声再低的元件及更高的增益,也不能把有用信号从噪声中分离出来

网友B:
+5dBm的输出截距,搭车请教这里的"截距"指的是什么,谢谢!

the SA602A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119dBm signals
with a 12dB S/N ratio. Third-order intercept is typically -13dBm(that
is approximately +5dBm output intercept because of the RF gain)

SA602A能够接收-119dBm信号
具有12dB的S/N比。三阶截距通常是-13dbm(这
由于RF增益,是大约+ 5dBm的输出截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5dBm的输出截距,搭车请教这里的"截距"指的是什么,谢谢!

the SA602A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119dB ...

翻译有误,应该是三阶互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译有误,应该是三阶互调

不懂英文,网页版谷歌翻译

网友:
所谓动态范围小只是懒人的说法,加个前级AGC也没什么麻烦的。NE602就是个双差分乘法器结构,通常用于双平衡混频,对动态范围要求那么高干吗,这是高放和AGC的事。

网友B:
最小接收(或能处理)信号-119dBm(约0.25uV)12dB S/N;不是NE602的动态小,是处理大信号的能力弱
就算能处理的最大信号是-25dBm(约12.5mV),动态94dB(119-25),估计一般的收音机达不到这个指标
+5dBm的输出截距啥意识还是没整明白
继续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肉搜索了一下。

截距(INTERCEPT)

您这绕口令说的我更糊涂了
但还是要说声谢谢!
原文在第3页左下角

网友:
“inter”,表示“之间...”、“互相”等的前缀词,加上词根“cept”,在无线电领域的含义就是“互相调制”或者“交叉调制”的意思,业内简译为“交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绕口令说的我更糊涂了
但还是要说声谢谢!
原文在第3页左下角

这里解释得比较详细,本人非专业人士,就不班门弄斧了:
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109443612.html
个人认为Intercept好像既要理解做“交调”也要当成“截距”。

网友:
模拟开关混频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网友:
粗茶淡饭,也可以填饱肚子。
超再生一样可以收到电台。
我要的是绝对灵敏度,动态范围与我何干?
呵呵,
这个论坛对新观念,新事件是非常排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解释得比较详细,本人非专业人士,就不班门弄斧了:
https://www.renrendoc.com/paper/1094436 ...

谢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经接收机的前级,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小动态?
  现在一般短波接收机,输入不用衰减器,能不失真的承 ...

期待您能列举实例说明哪款接收机输入端不加衰减及保护能承受20多V(电压)?如果不是在发射台附近,什么天线能感应20多V(电压)?哪款接收机的场强可指示S9+110dBm?是您亲眼所见还是您实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本来就经常搭配发射机,常有双工工作。
业余单工还可以。远洋船,飞机,救援等专业地方用单 ...

既然是双工,就不可能是同频;监测也非民用设备,军用雷达的指标也许比这个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生收音机是民用的吧,先研究达到这个水平吧。

我还真想学习一下,芯片是德生自主研发的不,德生的哪个型号收音机

楼又歪了

网友D(2025-02-03):
此贴为何不能继续讨论下去,看到众位大咖讨论,很张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贴为何不能继续讨论下去,看到众位大咖讨论,很张知识。

这个论坛,是以怀旧为主的,新的技术和思路想法,在这里是会受抵制和排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论坛,是以怀旧为主的,新的技术和思路想法,在这里是会受抵制和排斥的。

觉得并存没什么不好

网友:
动态范围小?0.1V对于输入级来说很大了,即便按照10uV的灵敏度算,也是80dB的动态范围,而10uV的灵敏度在短波并不算高,而且NE602是有源混频器,你不能拿它和无源的去比动态范围,有源混频器需要配合AGC来扩展动态范围,所以所谓的动态范围小根本就是伪命题,可以有很多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