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12∨铅酸电池充电器,拆开看了就是普通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2-03-01):
芯片还打磨了,和另外0.18元买的5V1A电源基本一样,只多了电压电流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还包邮还在说三道四,要啥自行车

货版相符言而有信是基本的吧?

网友:
这种一片IC的解决方案,18W内毫无问题,距离Viper12A、Viper22A

网友B:
充电器本来不就是开关电源一种么

网友:
就是个恒流限压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本来不就是开关电源一种么

是的,铅酸电池充电有控制电路,标准是三段式的

楼主:
标准的三段式铅酸充电曲线,这个顶多算二段式,要么充不满要么过充鼓包

楼主:
并了个电阻,提升了约10%电压充12V镍氢电池。

网友C:
镍氢电池的限制电压不是和铅酸电池一样吗?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做工跟这个差不多.上面居然写着 铅酸电池专用充电器 标称电压却是12.6V明显是三串锂电池的限制电压.

网友:
能符合电池的充电曲线就行,使用什么方式的电源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的限制电压不是和铅酸电池一样吗?

不太一样,我这个旧镍氢电池充满升温起码要15V,这个号称铅酸电池充电器只有14.5V。铅酸能充饱的三段式和浮充电压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做工跟这个差不多.上面居然写着 铅酸电池专用充电器 标称电压却是12.6V ...

粗制滥造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电动喷雾器的充电器,做工跟这个差不多.上面居然写着 铅酸电池专用充电器 标称电压却是12.6V ...

这很正常
有的LED电源外壳两头有输入输出的(激光刻字)标识
中文输入端三字旁边写着OutPut,另一头的输出端三字旁边写着InPut
而中文输入端这头的引线实际是输出的,难不成组装师傅是非法滞留的外籍劳工

网友:
PSR原边反馈结构的CV/CC恒压恒流模式的控制IC.输出特性跟以前恒压带过流保护的适配器方案稍微有点区别。
以前恒压带过流保护的适配器方案在输出过载时 ,电源会以打嗝方式间歇输出。
恒压恒流模式控制的电源在一定范围时,输出电压会降低,但输出电流恒定在恒流点继续输出。当负载减轻退出恒流点后,进入恒压模式。过载时设定了最高输出空载电压,不会过充。

网友A:
几块钱还包邮还在说三道四,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