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一体激光打印机,大功率光伏逆变器,数字电影拷贝机,投影机配件,无线接入点,

楼主(2022-03-01):
看图
下面
浙江
1.三星3200激光打印机,正常使用,配好电源线数据线,到手即可使用,248包邮非偏远

2.光伏逆变器两个,5KW的,不知道怎么测试,里面都很新,机器完整,懂的拿去,458一台包邮

3.数字电影拷贝机,通电正常,不会使用,带一个480G固态硬盘,硬盘测试了好的,会玩的拿去,498包邮

4.无线接入点,不会测试,8个打包出198包邮

5.明基投影机,正常使用亮度好,原装封条都在的,菜单是韩文的不会操作,使用的时候直接输入信号就可以,没有影响,158包邮

6.松下短焦投影机配件,能开机出图像,图像有半点颜色偏黄,配件出,88包邮

7.大众车机,直接接12V能开机2秒就关机了,其它自己看图,68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一个小正弦波逆变器 ,然后接并网机

这个我真的试过,是不行的。因为这种并网机会提高电压试图往虚拟电网反向供电。然后逆变器就会超压报警

网友:
今天的好东西还不少。

网友B:
正好碰上了,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并网逆变器怎么才能设置对电网0反馈呀。或者怎么才能离网用

网友C:
激光打印机标准语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打印机标准语要了

确认,收短信

楼主:
三星打印机已出,其它继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好碰上了,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并网逆变器怎么才能设置对电网0反馈呀。或者怎么才能离网用

单独接一个小正弦波逆变器 ,然后接并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碰上了,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并网逆变器怎么才能设置对电网0反馈呀。或者怎么才能离网用

没有必要折腾,直接买大功率的mppt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