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这个电路设计的真是非常精妙!!极为精简!看了好久才想明白原理。

楼主(2022-03-02):
不得不说,这个电路设计的真是非常精妙!!极为精简!看了好久才想明白原理,而且可控硅还是过零触发的。不知当初设计它的大师是谁?

网友:
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
过零触发其实适用的负载类型不多。

网友A:
廉价的温控仪表里多得是这种电路。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电路一点也不精妙:第一,热电偶的温度-电动势曲线是弯曲的,它这里并没有加上非线性矫正环节,第二,它也缺少冷端补偿。
最多适应测量控制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精度也不高。

网友:
挺巧的,前几天刚修好,有1个电阻变值导致加电触发一次后就不再触发可控硅了,换掉电位器边上的小电阻就修复了

调温精度不高,热惯性好大,以前别人不要我捡回来,把270的电阻改成120后,调到最低不太烧烙铁了,后来用了几年不好用了,扔在那里吃灰

网友:
黄花电烙铁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廉价的温控仪表里多得是这种电路。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电路一点也不精妙:第一,热电偶的温度-电动势曲线 ...

这种温控我总感觉会超调,不像PID温控可以先自整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温控我总感觉会超调,不像PID温控可以先自整定一下。

这种直接反馈的控制方式一定是会超调的。因为即使PID方式,参数没调好也会小量地超调。只有一种自适应式的PID比较好,但成本高一些,主要用在薄膜(更普遍的是带材生产线)生产线的电机调速,因为这种薄膜最怕超调,一旦发生转速超调,薄膜不是被断就是被卷挤在一堆了。

网友:
用过T12以后,再也不愿用黄花了。

网友:
一直是大焊点我用一把75W的外热式,小焊点我用一把20W的内热烙铁(加了个床头开关,用来大火时短接半波整流二极管,这样待工时10W不会把长寿命烙铁头上的上锡烧变色),98年开始用到现在了,几十年了,一直都没坏

网友:
黄花调温,是调温不是恒温

网友:
黄花经典,算是国产的一个代表。只是我用得极少极少。因为家电维修盛行年代我读书,等我出社会的时候刚好是计算机热、手机火,于是电子爱好者的我更多精力心思放在电脑和手机技术和相关维修知识方面,这些需求的维修工具是白光936烙铁和白光热风枪之类的;后来进入爱立信维修中心,维修通讯设备,手机信号发射塔里面的设备,用的是奥科高频烙铁,JBC热风枪之类的;然后就一直用这类工具到今天。

网友C:
没有说的那么神奇,就是一个交流温控调压电路。
黄花905C恒温电烙铁电路图001(电子版2002第二期).jpg

补充内容 (2022-3-18 20:22):
这个电路有过零控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的那么神奇,就是一个交流温控调压电路。

当温度比设定低时运放1脚输出低电平 7脚同步输出50赫兹交流方波脉冲
1脚高电平时没有输出(合理选择R6,R7)。 触发信号与电源是同步的。

触发可控硅有专门的触发电路TCA785.

补充内容 (2022-3-20 01:19):
运放1 就是温度检测 到设定温度关 其中有些迟迴 低于迟迴 翻转 往复控温,
运放2 组成一无触点固态开关。这类电路完全用不到高档的785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