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元件大问题——联想L215WD显示器不断重启故障检修

楼主(2022-03-02):
     现在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家里的联想台式电脑基本闲置了。
    年前把电脑打扫好卫生,顺便通电,工作一两分钟后显示器黑屏,然后重启,心想老电脑大限已到,就不管了。
    前几天一维修店铺朋友拿一台升级刷坏了的电视盒子来请帮忙救砖,才决定把电脑修好。现将维修过程分享如下。
一、故障现象及判断
   电脑开机重复启动这是电脑常见故障,然而开机重复启动也是液晶电视常见故障之一。所以,这次检修首先要判断问题是电脑主机故障还是显示器的故障。
     首先开机,电脑正常工作2-3分钟左右后就进入重启状态,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键试图关闭显示器电源无反应,屏幕始终重启,不断显示开机logo如下图,然后观察主机,电源指示灯常亮,硬盘指示灯偶尔闪烁,闻听CPU风扇转动声稳定、正常,初步判断为显示器故障。 于是按住电脑主机开机键5秒钟强制关机,约10秒钟后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橙色灯(正常待机指示)。

     进一步判断:在关闭显示器电源(待机)状态下按电脑主机开机,待主机内CPU风扇转速稳定后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键打开显示器电源,能看到电脑桌面画面,随即按压显示器电源待机建关闭显示器电源,紧接着又打开显示器电源……反复几次,电脑桌面的画面都稳定自如,确定电脑主机没问题后,打开显示器电源,这时1分钟不到就开始重复启动,拔掉显示器电源线,10秒后插上电源线,显示器开机屏幕联想logo,之后立即显示电脑桌面画面,到此,判断本电脑故障为显示器不断重启。
二、显示器拆机
初次接触联想L215WD显示器感觉拆机无从下手。从外观看后壳光溜溜的,没有一颗螺丝,与前壳紧密扣合成一体。仔细观察面盖与后壳扣压式,在后壳底座两边看到两个凹形标记,像是拆盖标记,如图,分析拆机的一部可能得从这里入手,进一步看果然后盖有一小块缝隙,如图。于是用一字起从两个标记处撬开,露出固定底座的四颗螺丝,卸掉螺丝取下底座,再用一字起沿着前后壳四边耐心撬开,将前盖与后壳分离,取出液晶屏和电路板。

三、故障检修
   1.维修检测:依照以往维修液晶电视机经验判断,问题可能出在显示器驱动板供电部分,于是将液晶屏翻转垫上绝缘片,把电源板和驱动板从固定的铁罩取出并连接好显示器接口,插上电源,万用表测量5V、3.3V等各族电压,在出现重复启动时各组电压均同步跳变——下降——回升——下降……回升……,由此判断故障问题在电源取样或振荡部分。
   2.维修处理:因没有该显示器电路图,本着由简到繁、先软后硬的原则,维修步骤维修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测量300伏电压值有325伏,正常。再看各组电源所有滤波电容没有鼓包,于是将电源大电流部分、屏压(高压)及背光灯管供电回路等凡是有可能存在虚焊的电路及原件进行补焊,然后通电试机故障依旧。第二步:查看电源起振及取样部分,小容量的电容容量正常,高阻值的电阻值也正常,最后把目光锁定在黑色光耦合器上,怀疑该元件不良,果断取下光耦合器,从其它旧板上一个代换上,通电测量各组电压十分稳定,观察十来分钟液晶屏背光不在熄灭,说明显示器不在重复启动,宣告故障排除,问题得到解决。
    结论:许多电视电脑等家用电器出现疑难杂症,很有可能就出在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上。

网友A:
光耦是怎么坏的啊,老货,还真皮实,电路板做工看着就很不错。看样子事ccfl背光?颜色不错,显示效果好。现在的显示器,是真不能看。

网友B:
维修中虽然光耦自然损坏的很少(雷击的坏的多),但是也确实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怎么坏的啊,老货,还真皮实,电路板做工看着就很不错。看样子事ccfl背光?颜色不错,显示效果好 ...

电器参数等性能变质均可导致电源出现各种问题,就因为这个显示器显示效果好才舍不得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虽然光耦自然损坏的很少(雷击的坏的多),但是也确实遇到过!

该元件工作在小电流状态按理不应该坏,但业余维修中遇到该元件导致问题的案例还有一定的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器参数等性能变质均可导致电源出现各种问题,就因为这个显示器显示效果好才舍不得丢弃

元件变坏,还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有的就一直不坏,有的突然就坏了。好显示器,就珍惜吧。

网友:
显示器主要还是微动开关坏的多

网友:
检修的很细致,光耦的损坏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