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修复830一台,更换,芯片,偏光膜,反光纸,组装测试各项完毕,全好!

楼主(2022-03-02):
今儿修复830一台,更换,芯片,偏光膜,反光纸,组装测试各项完毕,全好!

youlide1

youlide1

youlide2

youlide2

youlide3

youlide3

youlide3

youlide3

网友A:
反光膜用啥代替?我有几个vc890换过偏光膜,没有反光膜就用普通的材料代替,效果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 《家电维修》讲用数码管代替液晶屏的文章

难度不小,首先驱动液晶和驱动LED数码管是两回事。7106是驱动液晶用的是交流方式,7107使用直流驱动数码管。就是把7106换成7107用在手持式用9V电池的830表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驱动LED数码管的电流很大,不是手持表的9V积层电池能负担得了的。

网友D:
谢谢楼主热情回复并科普显示屏知识。给你加分。以示谢意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但不知到怎么弄?还能不能弄好。特向您请教,学习。先谢谢您

网友B:
把牛屎换成硬芯了,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你这是漏液了,需要更换一块LCD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要是不影响测量,就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液晶显示屏漏液的原因

液晶显示屏漏液是由于受到了外力的影响,碰撞或者挤压,导致液晶显示屏内部液晶出现渗漏,可能当时并没有发现,当时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就会有明显的黑斑,这时候就说明液晶显示屏液晶已经渗漏出来,并且它渗漏的速度比较慢,此时不能直接用手去按压这样会加快漏液的速度。

除了受到外力的影响还有可能就是密封受损了,密封受损会在液晶显示屏的边缘进行渗漏,因此这也能看出是外力造成的还是由于密封受损。在生产液晶面板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密封受损导致液晶漏液,但这种情况会直接报废处理,不会流入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朋友,不要误会哦,千万不要盲目效仿,得针对问题所在,我这块表是有好几个故障呢,是屏幕反光纸干粘了,牛屎芯片也击穿坏了,都更换完了才修复好,你的是真正的漏液,无法修复,只能更换LC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牛屎换成硬芯了,动手能力不错。

谢谢朋友夸奖,瞎鼓捣玩吧!

网友C:
以前 《家电维修》讲用数码管代替液晶屏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 《家电维修》讲用数码管代替液晶屏的文章

我也喜欢,数码管数字万用表,更有机械性的变化,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 《家电维修》讲用数码管代替液晶屏的文章

你发上来,我们瞧瞧,大帅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发上来,我们瞧瞧,大帅哥!

努力回想 年份与月刊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喜欢,数码管数字万用表,更有机械性的变化,好看!

这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98329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983293.html

好的,谢谢帅哥,我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热情回复并科普显示屏知识。给你加分。以示谢意

勿客气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不小,首先驱动液晶和驱动LED数码管是两回事。7106是驱动液晶用的是交流方式,7107使用直流驱动数码 ...

朋友,你说的很对,驱动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光膜用啥代替?我有几个vc890换过偏光膜,没有反光膜就用普通的材料代替,效果不好

反光膜用铝箔纸(就是烧烤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度不小,首先驱动液晶和驱动LED数码管是两回事。7106是驱动液晶用的是交流方式,7107使用直流驱动数码 ...

原软芯就是7106的,不是7107。

网友E(2022-07-04):
实际上反光膜,还有偏振光膜还是很好找的,我的830表,偏振光膜就是找一个坏计算器屏幕拆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反光膜,还有偏振光膜还是很好找的,我的830表,偏振光膜就是找一个坏计算器屏幕拆下来就行了。

我是在拼多多买的一块偏振光透明膜,剪成形状大小的,转好角度一贴就OK了!

网友(2022-10-10):
楼主厉害吖。。

   这个也能这样修,动手能力真的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没有修复的办法,只能更换液晶屏了,这故障是属于漏气了,实在找不到相同的型号,就将就着用吧,应该好找的

网友D:
知道了。 谢谢  ljz2017朋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了。 谢谢  ljz2017朋友回复。

不客气,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详细介绍一下有关偏光膜,反光纸的更换方法吗?  我这里有一台DT830表的显示屏出现了黑边,想折腾, ...

你可以去xian鱼看看,有卖DT830数字表散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xian鱼看看,有卖DT830数字表散件的

你这个数字表是国产的,还是纯日本的?看后壳,要是有一大串数字,一般是进口的,电池弱了,液晶屏左上角显示的符号是“←”标志,不是进口的话,显示的是“low”

网友:
坛里能人真多,

楼主:
谢谢友友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