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DC-MM5000组合音响卡座问题

楼主(2022-03-02):
请教前辈,小弟的三洋DC-MM5000组合音响卡座转一下就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磁带加载系统齿轮错位的保护

网友:
皮带打滑啦?

网友B:
磁带转动检测原件和电路问题,机芯主板上有个光电零件,先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加载系统齿轮错位的保护

感觉不像是机械问题

网友:
皮带要换了

楼主:
皮带是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转动检测原件和电路问题,机芯主板上有个光电零件,先检查一下。

换了光电传感器还是一样!

网友C:
磁带检测触点接触不良,通常在磁带底部,靠放入磁带碰触发开关判断磁带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带检测触点接触不良,通常在磁带底部,靠放入磁带碰触发开关判断磁带状态。

触点我都量过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