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块小型电热毯

楼主(2022-03-03):
家里所有的电热毯,不管单人还是双人,长度都感觉不够,经常顾头就顾不了脚,实际测量了一块双人电热毯,有效发热长度只有130CM。
虽然头部凉一点睡眠才好,但肩膀应该暖和才行啊。
为此,我做了一块小型的电热毯作为大电热毯的补充,这块小毯子的尺寸是150*50CM,有效发热面积是110*40CM,把它和原来的电热毯拼起来,有效发热的长度就是170CM,这样可以从床尾一直加热到床头的枕头下面。
还是先用Corel DRAW 12进行设计,设计图如下:

设计的目的是要确定需要多长的线,根据上图,大概需要6米发热线,这个线的供电电压为24V,功率为38W。
找了一块200*150CM的毯子,对折以后变成了100*150CM,在它的一半长度上按设计图用裁剪用的画粉画出了布线图。
用针线将发热线固定在毯子上。

为了增加强度,又用缝纫机在关键的地方加工了一遍。

把另一半折过来,盖住发热线的这一半,就完工了。
完工后的尺寸是:150*50CM,150CM是宽度,与床是一样宽的;50CM是长度,加上原来的电热毯150CM,刚好200CM,也是与床一样长的。
接上24V电源后,测量工作电流为:1.84A,则功率就为:

P=UI=24*1.84=44.16W

用手压住发热线,很块就发烫了,感觉功率有点高,用不了这么大的功率。
用另一个19V的电源测试,工作电流为1.5A,功率为:

P=UI=19*1.5=28.5W

这个功率比较合适了。
这是电热毯与电源的接头。

通电试验,半个小时后用手感触,从床头摸到床尾,整个床都暖和了,没有一处死角,连枕头下面也是暖和的。

网友A:
曾经给俺家猫作过一个。。。

网友:
你可以把这电热线串联在原电热毯上,总功率会下降不影响使用,这样就不用另接电源了

网友:
我有图中同款偏口钳

网友:
一定要有阻燃材料否则不是被它弄死就是后悔终生。

网友:
低电压的电热毯,不错

网友:
做了个小的,暖腰用,5V。

网友:
想要体验好,还是得做一下房子保温,然后通过各种加热手段升温。
出于安全性考虑,最好不要在床上做升温设备。

网友(2022-12-09):
给猫,弄好了很好用,弄不好成了烤猫毯

网友:
做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晚上给被窝里放个暖水袋不好吗?我觉得电褥子还是不要用的好,尤其是老年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给俺家猫作过一个。。。

我家猫直接进被窝,半夜脚一伸,碰到个毛茸茸的玩意,就知道又进来了

网友(2024-12-21):
曾经用漆包线做过一个 ,
用行灯变压器低压驱动,
太哇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