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动牙刷电池代换

楼主(2022-03-03):
电池老化了,测短路电流6A,手头有钛酸锂电池能装上去,测短路电流有8-9A,换上试了效果不错。

网友:
无线冲电。方便

网友A:
本来是防水的,修完了不知道还防不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防水的,修完了不知道还防不防

这个是用上下两个胶圈防水,只要胶圈没坏就没事。

楼主(2022-06-02):
用了三个月又一用就没电了,拆开测充电到3.6V还不停,钛酸锂电池鼓包了,不知道原镍氢是什么充电控制,换成磷酸铁锂试试

网友(2022-07-25):
别那么懒,用手动的多省事

网友B:
可能是因为换上不合适的充电电池而造成使用寿命不长。

看照片,原机用的是2节共2.4V的镍氢充电电池,楼主用3.2v的锂充电电池。

一般来说,镍氢充电电池是采用负德尔塔技术来判停的,即检测出电池电压在充电的末段,随着充电而下降到某一程度,就认为充满而停充。而锂充电电池多是靠检测电压到达某一程度而停充。

因此,有可能出现充电电压过高,令锂电池过充而引致使用寿命大幅缩短。

最稳妥的是采用原机的电池类型来替换。

网友:
试验过,好像镍铬电池用NI-Mn-H电池代换可以。

网友:
不刷牙多好,可以省很多麻烦和现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因为换上不合适的充电电池而造成使用寿命不长。

看照片,原机用的是2节共2.4V的镍氢充电电池,楼 ...

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过充,但过放了,所以寿命短

楼主(2022-11-20):
可能不能用3.2伏的铁锂电池,充满电明显有力,用了一阵时好时坏,看见驱动管鼓包了,用指甲压一下偶尔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不能用3.2伏的铁锂电池,充满电明显有力,用了一阵时好时坏,看见驱动管鼓包了,用指甲压一下偶尔能 ...

原来厂家设计充电电流就大,用时短,对电池寿命有影响,换电池后重新调整电流改慢充。

网友(2023-02-16):
锂电对充电器要求很高的

网友(2023-03-23):
第一次换的是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
我是把无线充电拆掉,装锂电,加一个充电模块。觉得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