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很少采用自耦模式

楼主(2022-03-03):
看了不少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发现很少有自耦变压器出现(钟山J301和工农兵301算是为数不多的两例),这是为啥? 1646267649(1).jpg

网友A:
后期的1.5V和3V机推挽输出变压器自耦的比较多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电源变压器很少用自耦的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C:
钟山J301和工农兵301末级是甲类滑动放大,采用自耦变压器是为了产生滑动自举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钟山J301和工农兵301末级是甲类滑动放大,采用自耦变压器是为了产生滑动自举电压的。

工农兵301确实如您所说,钟山J301是纯甲类,我贴的图就是钟山J301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1.5V和3V机推挽输出变压器自耦的比较多

是的,低压机注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电源变压器很少用自耦的就知道原因了

我搜了下,电源变压器不用自耦的原因主要是不安全(能调压的变压器用自耦还是很普遍的),晶体管电路应该不用考虑安全问题呀,看了后面老师的介绍考虑安全也很有道理,毕竟自耦的话喇叭跟电源直接相连了,是我自己的思路狭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下,电源变压器不用自耦的原因主要是不安全(能调压的变压器用自耦还是很普遍的),晶体管电路应该 ...

早期高压机(4.5V或4.5以上)匝数比高自耦优势不明显,还涉及反馈的直流电位交流接地问题,低压硅锗混合里面这些问题刚好变优势。

网友D:
低电压比如1.5V和3V供电的老收音机,很多采用自耦输出变压器。

网友E:
估计绕线机不好绕吧

网友F:
输出变压器采用自耦变压器,会使扬声器有直流电流通过,造成音圈位移,失真增大,在出现极端情况时(如功放三极管击穿)有可能损坏扬声器。自耦输出变压器一般用于较低电压的收音机上。

网友G:
主要就是电平的问题。
输入变压自耦肯定就是直流耦合,前级和后级之间的电位很难匹配。
输出自耦的话,喇叭就等于要接到Vcc端,但这样子喇叭两端都是热地,对生产不利。

网友H:
自耦变压器比互感变压器效率高得多,在极力控制成本和低电压电路,可大展身手;但原、副边的相互干扰又增大了失真,甚至击穿;在制作自耦输出变压器时,一是使用优质漆包线,二是尽可能使用匝层垫纸,三是提高喇叭阻抗,尽可能提高喇叭阻抗与输出绕组的阻值比,四是增大输出绕组的线径,五是采用EI间隙,并用电容纸衬垫并调节,这就是为啥当年三管机功率才数十毫瓦而输出变压器大得离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绕线机不好绕吧

确实,虽然可以少绕一个线圈,但是得用粗细不同的两种漆包线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压比如1.5V和3V供电的老收音机,很多采用自耦输出变压器。

是的,还有网上买的廉价套件很多也是自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就是电平的问题。
输入变压自耦肯定就是直流耦合,前级和后级之间的电位很难匹配。
输出自耦的话,喇 ...

论坛真好呀,您的话令我茅塞顿开,喇叭直接接电源确实不安全!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耦变压器比互感变压器效率高得多,在极力控制成本和低电压电路,可大展身手;但原、副边的相互干扰又增大 ...

老师渊博的知识令我茅塞顿开,想不到一个变压器的绕制这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变压器采用自耦变压器,会使扬声器有直流电流通过,造成音圈位移,失真增大,在出现极端情况时(如功放 ...

您说的对!失真和安全应该是主要原因,只不过这里的安全是保障喇叭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高压机(4.5V或4.5以上)匝数比高自耦优势不明显,还涉及反馈的直流电位交流接地问题,低压硅锗混 ...

对的,还要考虑反馈,有的放大器喇叭端输出对输入有反馈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农兵301确实如您所说,钟山J301是纯甲类,我贴的图就是钟山J301电路图

那纯甲类的耗电肯定比滑动甲类的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纯甲类的耗电肯定比滑动甲类的要大。

是的,纯甲类效率最低

网友I:
如果电源电压很高,如果变压器前三极管击穿接地,采用自耦变压器,自烧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源电压很高,如果变压器前三极管击穿接地,采用自耦变压器,自烧扬声器.

是的,很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真好呀,您的话令我茅塞顿开,喇叭直接接电源确实不安全!这应该是主要原因了

错了,因为输出线圈的线径粗直流电阻极低,直流路径来看,喇叭相当于短路,非常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源电压很高,如果变压器前三极管击穿接地,采用自耦变压器,自烧扬声器.

自耦变压器用的铜线粗内阻比扬声器低得多,要先烧断跨接在喇叭两级之间的铜线才会烧喇叭,这个概率比无变压器的电容隔直的烧喇叭概率都低。

网友J:
自耦变压器也是根据输出阻抗而设定的。效率也比较高,适合低电压大功率输出。下面图片是国产某品牌收录机功放的电路。在工作电压六伏的情况下,能获得2.5瓦的输出功率此时,此時他的功放管要消耗700毫安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因为输出线圈的线径粗直流电阻极低,直流路径来看,喇叭相当于短路,非常安全。

话虽如此,但是喇叭直接接电源确实不怎么符合规范设计,假如晶体管异常有一定概率把喇叭段的铜线烧毁,那电流只能通过喇叭了,还有一种就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漆包线容易霉断,假如恰好在这一段霉断路,电流也会直接通过喇叭,当然这些都是小概率,还有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过直流喇叭或许会失真这一因素,有时间我会做对比实验的!

网友K:
长江729型收音机,电源6V,输出就是自耦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耦变压器也是根据输出阻抗而设定的。效率也比较高,适合低电压大功率输出。下面图片是国产某品牌收录机功 ...

多谢您提供电路图,这是来自低压晶体管电路一书?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长江729型收音机,电源6V,输出就是自耦式!

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音频变压器用自耦形式,优点其实非常多,首先一点就是用相同尺寸的铁芯可以做到更大的耦合功率,这既节约了 ...

感谢冰岛老师回复,我总结了前面老师的解答,觉得原因有如下几点 1、是喇叭接电源热端不符合安全规范,虽然根据分析感觉烧喇叭的可能性较小,2是如您和前面老师所说变压器制作比较困难,3、容易失真,不容易接反馈 4、我觉得是为了标准化,假如市面上成熟的电路都用的是普通变压器,就没必要用自耦显得特立独行,这样维修更换变压器会很不方便,除非有些特殊场合,比如低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