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IEPAI这个牌子的中文名叫什么??

楼主(2022-03-03):
请问JIEPAI这个牌子的中文名叫什么??

楼主:
谢谢!!但在淘宝上这个牌子只有摄像设备没有钻头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这种电钻,如果有出售电钻的店铺问一下配套的钻头怎么买。

楼主:
谢谢各位,在门店买到了,叫捷派

网友:
这不就是4槽的轻电锤钻头么,为啥还得选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