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看电脑上一次关机时间?

楼主(2022-03-03):
win 10 64位系统。
包括以下三种情形的关机时间都要能查询,精确到分钟即可。
1、正常步骤关机;
2、突然停电、断电的关机;
3、软硬件故障导致的关机。

网友:
日志,系统分类里可以看到

网友:
运行日志

楼主:
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依次展开系统工具>>事件查看器>>windows日志>>系统,将<所有事件id>改为6006就可查看关机日志。

诸如这样的方法在我电脑上行不通,我电脑的“系统”日志,只有最近7个小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依次展开系统工具>>事件查看器>>windows日志>>系统,将改为6006就可查看关机日志。

...

调一下日志自动清理周期
自己写一个记录的程序
设置自动开机或改装下电脑

大概3个可行的办法
自动开机的话就可以无视关机时间了,开机时间倒推就是关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