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隧道二极管

楼主(2022-03-04):
我一台SR37双踪示波器出故障了,查为A扫描电路一只型号为2ESB6的二极管怀了,查资料该器件是隧道二极管,查遍互联网也没找到这个东东,有哪位高手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或是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请帮忙,先谢了!

网友:
==========》》隧道二极管 参数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淘宝有2ES32隧道管,价格不便宜。不知道能不能替代

网友:
TB上只有2ESB4~5A,去查下参数,看看能否代用。

网友:
我好像有2个,不知放那了。

楼主:
不知怎么图片传不上去,实物上型号是:2ESB,后面没有数字。谢谢提供的参数,但看来这东西很难找到代用的

楼主:
照片怎么才传的上来,熟悉的朋友指教下,我新上这个网站,谢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就是这个管子了

楼主:
就这小东西,我这台示波器躺下了

网友:
好像这个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用万用表一测就坏了。

网友:
记得我手里2BS4和2ES都有,只是没在身边。月末前能有机会找一下,如果还需要的话,送给你一只。

补充内容 (2022-3-9 12:33):
管子找到了,如果还需要,就把地址发过来。

网友(2022-04-25):
引用 楼主:
就这小东西,我这台示波器躺下了

解决了吗?我以前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颗我的那个机器是SBM14示波器,用的是2BS4管子,在淘宝店铺沈阳山峰电子买到的不过挺贵!而且这玩意特别娇贵!几个毫安电流就可能把它烧毁!所以最好不要用万用表量!而且买这玩意有很大风险!我给你一个2三极管的等效电路,你试试看。示波器这玩意坏了主要问题就是低频不触发,自动同步不良!这个电路我在SBM14多用途示波器上实验过,可以使用,而且比原装2BS4隧道二极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