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胆机上小学生的问题

楼主(2022-03-04):
最近对胆机资料进行翻阅,发现大部分资料上都没有说明该机器的效率,只有极少数机器提了几句,计算的就更少了,是不是说胆机的效率问题是不屑一顾?

网友:
做胆机就不要谈什么效率的吧。。。

网友:
玩儿胆机就别谈效率
玩儿发烧也别说效率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挺好算的.

那效率,杠杠的,50W的输入,不到10W的输出.

网友:
光灯丝的功率,就比人家差多了;

60-70年代电子管被大规模淘汰,大家都嫌弃电子管;

现在电子管只是情怀

网友A:
我也没玩过电子管。请问普通电子管收音机耗电相当于多少瓦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玩过电子管。请问普通电子管收音机耗电相当于多少瓦灯泡。

六管大概40瓦,四管五管小些。

网友:
看功率管的导通角

网友:
是不知如何是好,电效率?耗电50W音频输出0.5W 1%?开大点 1.5W  3%?声功率?/电功率?  0.005W、50W? 难呀。干脆别提他了。效率最高的是矿石收音机,输出功率 >> 0 ,消耗功率=0 效率 =无穷大?一着急裤子再掉了!!

网友:
最搞笑的其实是胆耳放。灵敏度不太低的耳机,正常音量听音,电路里面随便一个电阻的功耗都可能大于输出功率

网友B:
单端甲类的效率很低的,最高也不会超过35%尤其是三极管的效率更低,推挽的效率还可以乙类推挽效率大概是70%左右,四极管或是五极管的效率还可以达到80%左右

楼主:
其实我计算了两个做好的胆机,(1)6SL7of6V6输入=6.3V*4A*2(6V6)+6.3V*1.5A*2+270V*0.22A=128.7W,P输出=10W,n=10/128.7*100%=7.8%.这是用二极管整流的状况。
(2)6J4of6P14输入=6.3v*2A*2+270V*0.2A*2=133.2W,P输出=10W,n=7.5%。这是用二极管整流的状况。
所以在电子管时代,当时我国要搞原子弹,苏联就说我们要专门建个电厂才行。
这两台JJ全是推挽,还没考虑其他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甲类的效率很低的,最高也不会超过35%尤其是三极管的效率更低,推挽的效率还可以乙类推挽效率大概是70% ...

火师傅你怎么计算的有这么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师傅你怎么计算的有这么高效率?

星火老师说的是功率管不同的使用方法、不同的工作方式下能达到的最高的效率,不是整机电能转换效率。

网友:
测量非常简单,比如我的6P3P单端,用功率计测量电源线端功耗是92瓦,,输出按6.5瓦算,6.5/92=7.06%

网友:
玩胆机的人都不谈效率的,你想想,百瓦的耗电输出几瓦的功率,怎么谈,也没必要谈效率,要的是享受胆机的美妙声音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