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激电源做小胆机的体会

楼主(2022-03-04):
以前用2.5元的反激电源板改为小胆机电源,已经用了一年多,效果可以。但由于电路走线和元件安装等因素,在美观和性能上还有些小问题。所以今年到立创打个免费板移植一下。
一、反激电源原板
1、小变板

2、大变板

在原板上改的板,比较零乱。

现在改为5X10的小板

二、改后的电路图
有一组灯丝、一组高压、一组不同地的三组电压。其中,不同地的一组可有多种用法,与高压串联能提升高压电压,单独整流输出可做固偏电路的胆机的负压,也可用于播放器的单独供电,降低由于共地引起的干扰。
6.3V灯丝电路

13.5V灯丝电路

三、安装
1、新打的板,板上有个小错误,芯片封装放错了,但能用。

2、除了共模电感不用原来的外,其他绝大部分元件都是移植过来。
全部装好的板

四、测试
低频噪声
用示波器测低频噪声,图中亮的一条线,根本没有明显的低频波。

用短时基主要是看电源纹波和高频噪声
电源纹波也基本是一条直线,仅有一点高频噪声。

五、整机
1、6C3胆耳放,整机功率12.3W。

2、6C3并管加6N2推动,整机功率21.3W。

改装移植前

改装移植后,看上去简洁多。

3、6p6p+6N2,整机功率37.7W

移植前

移植后

4、PCL86固定偏压单端,整机功率32.8W

移植前,由于是固定偏压,线路更乱。

移植后,有空再整理一下线。

几点体会:虽然反激电也能用于胆机,但有几个问题需要主意。
1、反激电源的高压飘高相当大,四台机中最低在40%左右,最高的达到89%。也就是说原本150V的高压,在管子点亮初期,电压能到283.6V。

当然时间并不长,在11秒就开始下降,15秒达到平衡。

这样对胆管可能有影响,所以要有适当的措施,如用泄放电阻、稳压和延时等。

2、高压输出的峰值相当高,对整流管的耐压要求高。达不到耐压的很容易击穿而损坏。

3、由于反激电源的架构决定了开关噪声相当大,必须要装高频滤波电感和原副边的Y电容,而且容量要选择一下,在本机上用680P比较合适。
在原副边加Y电容前的高频噪声

加后的噪声小多了

4、由于反激电源在开关电源行列中属于EMI最大的一类,安装时要离管子尽量远一点,有适当的屏蔽更好。特别是没处理好的电源,对周边设备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
请您详细说明一下该电路“反激”原理。

网友B:
试试LLC,效率高,干扰也小

网友C:
介绍很详细。
不过如您所说,要求严格的情况下,反激还是缺点比较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您详细说明一下该电路“反激”原理。

       于版好!“反激电源”网上有详细的原理和解释。简单说“反激”顾名思义就是功率管打开时,副边的整流管没有电流经过,等功率管关断时由于变压器电动势的作用有了输出,变压器工作于反相,所以输入和输出线圈是反向绕制。正激电源是功率管打开才有输出,关闭就没有输出。上述二种电源的绕变压器时一定要主意同名端。半桥电源工作状态虽同正激一样,也是功率管打开有输出,关闭就无输出。由于双管交替工作,输出是正负双向波,副边绕组必须有中心抽头的双向绕组,所以绕组起始端就不存在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LLC,效率高,干扰也小

正如你所说,是目前用于音响比较好的一种电源拓扑。做过不同功率和电压的LL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很详细。
不过如您所说,要求严格的情况下,反激还是缺点比较明显的

  海版你好!由于“反激电源”先天不足,要后天补也只能改善,不能同目前主流的LLC电源比。主要区别于三个方面,效率、纹波与噪声,功率更不能比。过几天发一帖几种电源的输出波,对比一下波形就能直观地了解电源优劣,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版你好!由于“反激电源”先天不足,要后天补也只能改善,不能同目前主流的LLC电源比。主要区别于三 ...

对的,可以试试LLC 搞一下

网友:
希望楼主能发表一些成熟的LLC电源制作经验及相关文章。

网友D:
在某宝上输入“光束灯开关电源”,会出来很多,300w左右,输出有380v+12v+24V,而且是双变压器输出,价格也很便宜,才70多元,论坛里有没有高手研究一下,能否改造一下用于胆机。

网友:
用半桥就好了,之前我也做过反激电源用在推挽的EL34上面,反馈和你一样用6.3V反馈,然而开机的时候,瞬间电压都是6-7百V,直接击穿空气和电源外壳打火了。后来用了3525+2110做半桥电源,开环方式输出,效果更好!

网友:
这种电源我有很多。一时找不到具体的用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于版好!“反激电源”网上有详细的原理和解释。简单说“反激”顾名思义就是功率管打开时,副边的 ...

楼主,看到你测试用到了功率计,样子不错,能否推荐一两个品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某宝上输入“光束灯开关电源”,会出来很多,300w左右,输出有380v+12v+24V,而且是双变压器输出,价格也 ...

强烈关注这个电源,能用于胆机就造福大家了。

网友F:
37.7W时,带6P6P单端,听感觉得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7W时,带6P6P单端,听感觉得功率够吗?

    电源功率是不止37.7W。这台机因高压250V,而且采用自偏电路,因此,管子阴阳二极电压只有228.5V,属于偏低。实际功耗只有32W,加上电源效率在83-85%。所以总功率只需37.7W。
    6P6P自偏电路的电压最好在270V左右,扣除变压器和阴极电阻约20V的压降,管子阴阳二极就有近25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到你测试用到了功率计,样子不错,能否推荐一两个品牌?谢谢

X宝上有很多,很便宜,也都差不多,业余自用也可以。

网友G(2022-07-19):
引用 网友D:
在某宝上输入“光束灯开关电源”,会出来很多,300w左右,输出有380v+12v+24V,而且是双变压器输出,价格也 ...

刚查询了下X宝,光看输出电压,还真很合适做胆放电源,才7X多元标称450W,380V,24V,123V 这样的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查询了下X宝,光看输出电压,还真很合适做胆放电源,才7X多元标称450W,380V,24V,123V 这样的就很好用 ...

刚细查看了,哪个380V输出是没隔离的,由前级PFC级输出。而低压组是隔离的。所以这个电源不适宜用作胆机电源!!!

网友:
做的很好,移植后布局漂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