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数码管显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发帖自黑一下。

楼主(2022-03-04):
最近在玩单片机,动态扫码显示四位数,位选使用了4个8550,显示部份电源使用12V,,,,,,,
结果位选无效(设计是IO号输出0表示选中)。

折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明白原因,今早才明白就算IO口输出高电平“1”,三极管基极电压也才5V!!!

咳咳~~呃呃~~~
估计以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自黑一下。

网友:
有时需要一晚上的觉,才能恢复“理智”。

网友:
夜里该在床上时,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准错。

网友:
有时候简单的错误,查半天也搞不出来。反而容易把问题扩大。

网友:
看来是要做电子钟了,而且还是1.5寸以上的数码管,加ULN2803再驱动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那就用合适的稳压管垫高基极

网友A:
基极接上拉电阻到12V,单片机开漏模式,应该可以吧

楼主:
知道了原因,改进方法就容易了。

网友B:
基级不要上拉电阻,直接io口出0低电平就表示其中一个三极管导通,相对应的数码管就亮了,乙猪看你帖子几年前就开始单片机了!现在还在搞动态显示啊!得加油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io内部是个接地的三极管,往下面拉的电流相当大,所以一般都是输出0,拉低pnp三极管导通驱动继电器和大功率最适合。输出1高电平电流就小干不了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级不要上拉电阻,直接io口出0低电平就表示其中一个三极管导通,相对应的数码管就亮了,乙猪看你帖子几年 ...

没办法啊,开始得早,但开始得不好呀,中间停了好几年呢。

网友:
换8050就可以了

网友:
12V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如果提高基级电压,三极管导通,数码管会烧毁,对于一般数码管,12V驱动必须加电阻或降压

网友:
12V经三极管的EB节到单片机IO后,电压达到11.3V,单片机IO口没这么高的耐压的
,可将12V改为5V,然后三极管C极需要串入电阻限流,
具体电阻值如何取值,以数码管全亮为例,
假如数码管字段压降3V,设电流2mA(基本很亮了,不够了可以设定电流大一点),
则(5v-0.3v-3v)/2mA=850欧,可取值820欧,
如果数码管扫描电量周期设为50%,则电阻可以取小一半,可取470欧

网友:
您这里有4个数码管,为了使数码管显示不闪烁,点亮周期可以不低于50Hz,
则每个数码管点亮时间5ms,4个数码管点亮一遍耗时20ms,则上述的限流电阻可以取值再小一点,例如220欧,
如果扫描周期更短,例如100Hz,限流电阻可以取得更小点,但是不能省略限流电阻,否则影响数码管寿命,
保险起见,限流电阻最小值不要低于全亮取值的1/10,例如82欧,
这里只是举例说明限流电阻取值方法,具体电阻取值,要根据实际的数码管字段的压降和电流来计算.
-----------------------------------------------
合理的做法是在abcdefg线上串限流电阻,位选线直接三极管或MOS管

楼主:
其实使用单片机直接做动态数码显示,非常不友好。一来使用了8+4个端口,二来需要不停地动态扫描,占用过多的CPU进程。
但这个是学习单片机不可跨越的过程吧。

网友:
那就多用几个芯片弄静态显示呗,串口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极接上拉电阻到12V,单片机开漏模式,应该可以吧

你试试

网友:
动态扫描是最灵活的,以前淘的数码管各笔画亮度不一致,调下显示时间就可以修正了。器件质量不好,苦

网友C(2022-04-11):
用MC14504把5v电平变成12v电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C14504把5v电平变成12v电平,就可以了。

好方法 。又学到了一个电平转换的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