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喇叭的规律

楼主(2022-03-04):
一般泡沫边喇叭的音质都不错像JBL的还有前几天收的一对BIK的音质真是惊艳,刚收到时以为是杂牌货以前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在就是橡皮边的天朗,德国坚牌,在就是布边的日本音箱没什么好说的都听腻了,还有就是一纸到边的喇叭没听过几个不好评论,以上只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A:
单从成本看

聚丙烯发泡塑胶料折环的制造成本最为低廉
长寿命丁基橡胶折环次之
丝绢类浸渍油布边成本最高,使用耐候性好的浸渍浆料处理好,寿命理论上最长,顺性很好,效率很高,但缺点是太轻盈

电声喇叭上的发声振动元件不光振膜还有折环、定心弹波及音圈

发声振子(振动体)的材料足够轻或足够重,都可以让发声元件的固有频率远离声波频段

足够轻的话,材料的强度可能不足以让轻薄的构件承受较大的功率驱动,在单元功率超限的情况下容易过冲,听感自然容易欠佳

足够重的话,厚重的构件需要较大的功率才能很好地驱动,电声转换效率不够高,但有较好的功率放大器推动下听感通常反而不差

振动发声元件中加入了折环的作用,折环除了像弹波一样的定心限位外,还因包围在较大周长的振膜周边,尺寸较大,如顺性、弹力系数,对振子的发音效率影响较大,还因折环采用材质的密度、弹性张力、尺寸结构不同、顺性不一、储存动能、吸收振动的能力也不一,对不同频段的声波振动影响损益也不一样,就如普通一纸到边的单折环边顺性差冲程小,有的频段的电声转换效率太好,而其它频段的表现又太差,让听感较生硬不够丰满也很正常,而相对双折或多折而言的纸质环边顺性有所改善,听感上有少许改善。

总的来说,还是各司其职,各频段搭配平衡不要有过冲现象,有时尽管搭配不全面导致有些频段缺失,但也好过有些频段的表现过冲,才是好声王道。

网友:
规律就是——泡沫边喇叭的音质都不错?另一规律就是——泡沫边容易老化……

网友:
一纸到边的喇叭低音不好

网友B:
泡沫边喇叭低音好,ktv的纸盆喇叭低音太差

网友:
纸盘,橡皮边各有优点不能一既而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从成本看

聚丙烯发泡塑胶料折环的制造成本最为低廉

分析专业。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专业。点赞!

负责任角度,只是站在几十年前的材料专业基础上的旧观念

已经很多年没有深耕专业了,很多术语也忘光了,相信有部分已经过时了
毕竟随着海内外的年轻一代深耕基础科研,很多新材料、新工艺已经日新月异了

就比如这个发泡PP
就PP料来说,曾经是号称塑料中的超级合页(须取向拉伸到较薄的状态)
很多洗发水上面用的PP瓶盖,耐开合次数达数千次以上

很多材料的抗疲劳寿命没它这么高,但是要发挥它这种长寿命抗折的特性,先要将它加工到较薄的状态

可是太薄的PP折环支撑性不佳,稍厚点的PP做发声振膜还可以,但作折环太硬更不现实,因此又引入了发泡工艺

因此当这些问题解决后,用它来加工成折环似乎是最佳之选,但有得必有失,聚丙烯的耐候性比较差

网上随便搜一下,会发现
高分子氢键易氧化,对紫外线敏感,氧化和紫外线双作用下易降解。
未加稳定剂的聚丙烯,在室内放置4个月性能就急剧变坏,经150℃、0.5~3.0h高温老化或在大气中12天暴晒就发脆。
因此聚丙烯树脂中必须加入抗氧剂和光稳定剂。
而且在有铜存在时,聚丙烯的氧化降解速度会成百倍加快,此时需要加入铜类抑制剂,如亚水杨基乙二胺、苯甲酰肼或苯并三唑等。

因此提高发泡PP折环的综合性能,除了PP料本身的分子序列通过改性工艺改善外
还要其它多种类的工艺配方助剂技术的不断进步,来不断改善或提升其自身不具备的其它性能

网友(2022-05-19):
引用 网友B:
泡沫边喇叭低音好,ktv的纸盆喇叭低音太差

纸盆喇叭适合做乐器音箱

网友:
我家的喇叭也挺多 啥边的都有 都出声差不多 有一对建伍6.5寸的就是泡沫边的 都粉化了 我重新换成橡皮边了 当成大音箱的中音使用了

网友:
先锋 建伍的音箱 用夹心植物纤维盆 动态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