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管唱放线路图

楼主(2022-03-04):
参考:此机当年多选用 GE(单声道) 或 SHURE(立体声) 唱头。

网友:
主要是频率特性补偿部分吧,其余就是普通的放大电路

网友:
补充两份图:

网友:
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台正在使用

网友:
这个是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线路制作容易些,唱放由于增益较高,对于初学烧友来说是一个考验,走线焊接工艺和电源要求较高,装不好效果往往令人失望。

网友:
你是找德国dual唱机买了十几年了的电路图啊,还是要其他的胆机唱放电路图啊。

网友:
要是MC唱头的,那就有点费劲了,你还得弄个唱放升压输入牛

楼主:
唱针坏了  哪里有卖的

网友:
想经济实惠听个响配个铁三角的唱头吧,AT 3600L

楼主:
遇到新问题  唱机电源12伏直流  原装电源没了  找了个12伏的电脑用的电源  插头也适合  插上去 结果是逆时针转  是不是电源正负极反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那个电源是电源适配器  交流12伏  怪我粗心  没把电机烧了算是万幸

楼主:
发表于 1 秒前 | 只看该作者 这两天收获满满  有问题需要解决是最好的学习时刻  初步学会了调试唱杆  针压的测定  唱机的摆放的水平  买了水平仪  唱针测压器  自己在坐电源  同理 胆机电源重要 唱机也该重要滴 正好有十二伏的反频牛  大概两百瓦以上吧  lt1083cp稳压电源  大水塘斯碧36dx30000u滤波这个电源可以吧。爱好就是要动手 玩 力所能及精益求精  量体裁衣 看菜吃饭。谁有好的经验体会 不胜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 谢谢于先生 于先生一直客气认真的对待坛友的问题  我再详细的说一下我的情况  德国dusl  cs ...

矿坛这个板块出毛病了,不能上传图片,几K的文件提示文件太大超出范围,服务器无法上传。
给你两个图,一个是唱放前级。一个是该机的功率放大与电源。

网友C:
这台机的唱针直接代换的型号
Dual DN 235
       DN 239
       DN 251 E
       DN 251 S

Pfeifer 102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这个板块出毛病了,不能上传图片,几K的文件提示文件太大超出范围,服务器无法上传。
给你两个图 ...

图片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的唱针直接代换的型号
Dual DN 235
       DN 239

感谢!非常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 谢谢于先生 于先生一直客气认真的对待坛友的问题  我再详细的说一下我的情况  德国dusl  cs ...

矿坛这个板块出毛病了,不能上传图片,几K的文件提示文件太大超出范围,服务器无法上传。现在好了可以上传了。
给你两个图,一个是唱放前级。一个是该机的功率放大与电源。

网友:
    全机由两级电压放大级组成,由于采用了高放大系数双三极管6Н2П,故用1只电子管已能胜任。两级放大级之间设有分开的高低音调控制,前者在10千周处能有±14分贝的变化,后者在50周处能有+13分贝到-14分贝的变化。高低音调控制器后面还有音量控制器,在第一级的输出电路和输入电路之间加有负回授网络(SW部分 ),这个网络统称“录音特性均衡器”,它的作用是利用负回授网络开关在各个部位的特殊频率特性,以纠正唱片在录音时形成的频率失真并适当抑低磨擦噪声(指旧式78转唱片),这个网络接线比较复杂,所以焊好后,要反复核对检查。为了尽可能避免电源变压器对前置放大级产生交流声干扰,故前置放大级单独装在密闭的一个金属盒里,而用隔离线把它和接在它后面的放大器相连。当然,为了交流声最小,灯丝接线也应该用绞合线,并紧贴底板。装好后机件检查无误,然后把它接到功率放大器上去进行实验。先放一张熟悉的音乐唱片,这时把高低音控制放在中间位置上,调整音量控制,使放音大小适度,然后旋动均衡器开关到声音最有真实感的部位,由于旧式78转唱片和新式的各种转速的唱片(包括所谓欧洲低噪音78转唱片在内)录音特性不同,而且即使同一规格的唱片,也还存在着制造国家和厂商的不同,录音特性也是不一致的,所以均衡器开关在那一个位置最好,只能用听觉去鉴别。均衡器开关在各个部位时的特性曲线见图6。至于音调的高低是否合乎脾胃,应该用高低音调控制加以调节。上面的这些控制器在一般收音机里是没有的,或者作用也不那么显著。
电路图中的1.0,看起来像10的电阻都是1M的。最大的10.0是10M电阻。
图一功放部分 全部焊接好后,可将拾音器插入插孔,这时声音极为洪亮,但是并不柔和动听。如果将图l中的虚线加以联接,声音就会显著减小,这是因为第二电压放大级被短路而失去作用,减小了约10倍左右放大能力的缘故;如果改将折线处加以联接,则放大器就会咕咕乱叫。将×处联接会发现哼声、噪声显著减小,音量比前一个实验省略一级电压放大还小,但音质特佳。最后把折线、虚线与X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