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这个pcb上印刷的符号是保险电阻的符号吗?

楼主(2022-03-04):
各位师傅好,这个pcb上印刷的符号是保险电阻的符号吗?
是高压包视放板电压脚旁边的电阻。该电阻是10R吧?替换的话这个位置的保险电阻大概需要多少W的,长度10mm左右(不含引脚),像是1w的。 14寸的机器。手头有4.7R 2W的,不敢用

网友:
是熔断电阻:

楼主:
谢谢师傅  !  能帮我判断下这电阻的功率吗?因为找不到图纸 谢谢

网友(2022-04-10):
二楼正解,我们又俗称之为: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  !  能帮我判断下这电阻的功率吗?因为找不到图纸 谢谢

待修机是哪个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