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开关电源输入直流求教。

楼主(2022-03-05):
计划在太阳能系统中加入控制电路,电源来自太阳能的直流300-420V电压,普通开关电源高压侧直流300V左右,如果直接加载直流400V电压,换高耐压电容外还有危险吗,还需要做哪些修改。(电源小功率即可,负载也很低12V/300ma就够了)另外,直流使用我的理解是大电容耐压够了容量无所谓,准备串联一个上去提高耐压。

网友:
电容的耐压还是要预留一定的冗余量才好,最好是1.5倍,有条件的话选2倍

网友A:
一般市电 220+10% ,已经到了340V了,实际问题不大。建议直接使用旧计算机电源质量较好的二手货试验。电容耐压够就问题不大,晶体管一般都有点富裕量,也许行。心里打鼓有条件就把功率管换了,增加耐压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2位老师,我也感觉能行,就是没有底,这个要长期使用的。

网友B:
换个500v高压电解电容!变压器要加多几圈!mos管换高压900v

网友C:
台机的开关电源功利因素校准电路都有380---420V  DCV(有的电路就在大电解二端上可测到)
那个大电解换450V的就没事

网友D:
不安全,有些电源行,有些不行,一般现在液晶电视电源板电压范围宽,电解耐压450伏,或者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500v高压电解电容!变压器要加多几圈!mos管换高压900v

现在小开关电源很多,更换mos不仅麻烦还需要花钱,准备拿一个炮灰过两天天气好了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市电 220+10% ,已经到了340V了,实际问题不大。建议直接使用旧计算机电源质量较好的二手货试验。电容 ...

准备拆另外一个开关电源电容来串联,直流使用电容大小应该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机的开关电源功利因素校准电路都有380---420V  DCV(有的电路就在大电解二端上可测到)
那个大电解换450 ...

准备拆另外一个开关电源电容来串联,直流使用电容大小应该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安全,有些电源行,有些不行,一般现在液晶电视电源板电压范围宽,电解耐压450伏,或者可行

过两天天气好了准备实测,做好炸鸡准备!

网友E:
功率不大,选全电压输入反激电源。

余量留大点,选2-3A输出的电源,各个元器件余量大一些,相对安全点。
这种电源适用范围AC90-260V,对应DC最高可到370V左右,还是不够。
输入电压超过额定值,最危险的是开关管关断时的反压会超过设计值,可能会造成开关管击穿。对应办法是在RCD吸收回路并联一只P6KE150之类的瞬态抑制二极管,靠它把反峰压下来,确保开关管安全。因为降额比较大,其他就不用太担心了。

电容好解决,换个耐压450V以上的就行了。如果选择串联电容提升耐压,要在电容上并均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不大,选全电压输入反激电源。

余量留大点,选2-3A输出的电源,各个元器件余量大一些,相对安全点 ...

“在RCD吸收回路并联一只P6KE150之类的瞬态抑制二极管”这个对我感觉还是有点难度,只要开关电源爆了不搞坏后面负载就好,准备试试运气,先找一个正规电源改改看。有一种说法电解电容在不考虑波纹的纯直流中使用可以顶格,所以搞了一个420V的准备直接用。

考虑再三,还是串联电容,毕竟。。。。。。

楼主:
拆了数个小电源,发现进口的大多有2个400V电容,国产的只有一个,那种可靠呢?

网友F:
看样子楼主最终目的是要在太阳能板子上取12V的电用来控制,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思路,直接找能工作在AC380V上的成品开关电源,这样就不用改了

兄弟,你的提议最适合我,这个问题可以圆满解决。宝中找到如下:
12V2A高压380V开关电源板模块工业内置支持零火双火输入AC转DC24W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楼主最终目的是要在太阳能板子上取12V的电用来控制,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控制箱引进线只有400v的,不想再拉线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提高电解的耐压应该能工作,但是各个支路能坚持多久?我觉得要长期稳定可靠的工作,还是把电源稳压到26 ...

现在决定购买380v的电源,应该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问题解决,购买380V开关电源,电压范围DC127-707V,非常合适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20不到完美解决问题,不必自己费这个脑筋了

柳暗花明,非常感谢。

网友:
金升阳太阳能专用电源了解一下吧

网友:
逆变焊机电源模块380V输入,24V1A输出,看看能不能改成12V。

网友:
偶的光伏电站300W,45v的光伏电池板,可充24V电瓶,设想能不能10个一组串联后再关联直接用450V直流电带动220V的普通电暖气,用来北方白天取暖,

网友(2022-05-10):
组300--350伏的直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