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root 了之后如何再恢复?

楼主(2022-03-05):
手机root 了之后如何再恢复?如何去掉?

网友:
一般Root的软件可以恢复非Root状态,如果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应该可以

网友A:
以前用三星手机常做这事,现在用华为手机从来不做,据说做了手机不好用还不能用,不能恢复的,不能升级,废了。

网友:
三星手机解锁过,不能恢复了,root后有些功能受限,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三星手机常做这事,现在用华为手机从来不做,据说做了手机不好用还不能用,不能恢复的,不能升级,废 ...

华为手机好像没法roo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手机好像没法root吧?

有法刷。我一次做了,新手机,root了手机不能用,开都开不了,拿到售后去刷原机数据都不行。我是实话实说告诉了售后,按理这个可以不管的,后来还是给我出了坏机的证明,发回(网上买的)换了一个手机,从此以后华为手机就没刷过机。

网友:
华为现在基础权限数据好像是完全锁定且加密的,有些数据采用CPU与硬盘联合加密保存,因此不能也无法随意root否则会导致损坏,root会导致加密的权限控制数据丢失不能再次生成,手机功能受限,并且因为root时会清除部分加密信息,导致无法恢复。

网友:
这方面我不大懂
多年前把联想root,感觉没啥好玩,后又变砖了
再按网上教程线刷原厂版本,一直用到现在, 放家里当固话用

网友:
重新线刷官方rom

网友:
我感觉没啥问题了,以前用化为,魅族,感觉都还可以啊。现在的国内新安卓手机,都要root,不然,guang gao烦死你,天天烦你。不过现在的手机root不了,要去官网解锁什么的。特别是小米,化为。哈哈,不忍直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