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值电阻16.5的mf47表,能不能换中值电阻22欧的表头

楼主(2022-03-05):
问题是中值16.5欧的表头坏了,找到了一个中值22欧的表头,能不能代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符合50μA灵敏度。但是要换刻度盘。否则要修改几个中值电阻,接线不一样的比较麻烦。

网友B:
电阻档可以用,电压档有规律误差,我试过的。不过的试是正和这个相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可以用,电压档有规律误差,我试过的。不过的试是正和这个相反,呵呵

我23中值换22中值,电压电流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符合50μA灵敏度。但是要换刻度盘。否则要修改几个中值电阻,接线不一样的比较麻烦。

是不是中值22欧的表头还是配22欧的表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中值22欧的表头还是配22欧的表盘

表头没有中值之分,
主要是表盘,
表盘要与电路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头没有中值之分,
主要是表盘,
表盘要与电路配套。

这个是正解,这样就可以

网友:
要看哪个厂家的产品了,不同厂家的更换就麻烦多了,表头灵敏度不同,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多了,一般生手玩不转。同一厂家的同灵敏度的表头带环就容易了,校正下表头和串联电阻的总阻值和原来的相同,换用原来的刻度盘就行了。

网友:
是,所以说前提是都是50μA的,如果换成是40μ、37.5μ的要分流。比较麻烦。

网友:
仅仅更换表头,将坏表头的表盘卸下来安装在好表头上,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