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通光猫 无线桥接失败

楼主(2022-03-05):
联通光猫: WO-66 (HN8346X6)  , 自带“路由、WiFi”功能。
辅路由器:TP-LINK WR886N 450M

辅路由器,显示无线桥接(WDS)成功,但是连接 辅路由器 LAN口的电脑无法上网。
有网络连接,但是只发送数据包,收不到数据包。

辅路由器,DHCP设置“关闭/自动/开启”,LAN地址设置“192.168.18.  1/20/120/220”。均无法排除故障。

1、TP-WR886N 能否 无线桥接 光猫WO-66 ?
  还是必须 光猫网线接出一个主路由器?(用两个路由器)

2、搜到一个解决方案: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2774.html
  该方案必须登录到光猫(主路由器)中,进行设置。
  a.我没有密码,无法管理员登录。

  b.光猫是出厂入户安装状态,是解决方案中所说的原因吗?(ARP绑定、IP与MAC绑定)

网友:
无线桥接,以前搞过。丢包严重。还有TP这款路由器太低端了,也不稳定。

网友:
TP-WR886N 是可以桥接的,而且非常稳定。楼主肯定是自己的设置问题。

网友:
这类桥接、中继连接模式,其效率及可靠性都没有什么保障,即便连接成功也是鸡肋,无大用。就连无线WiFi也是摆设,最可靠还是路由上的以太口网线连接。

网友:
先查看光猫的lan口地址(通常都是192.168.0.1或者192.168.1.1),有电脑的话,最好找个电脑用网线直连WR886N路由器,设置路由器lan口ip地址跟光猫在同一个网段比如光猫是192.168.0.1的,路由器就是设置成192.168.0.254(这个地址最好不要设置在光猫的DHCP范围)并记住这个ip地址,关闭路由器DHCP服务。等待路由器重启的时候,手动设置一下电脑的ip地址(比如192.168.0.15),然后用192.168.0.254登录路由器设置WDS。设置好之后 ,再打开电脑网卡的DHCP模式。如果电脑可以获取到光猫分发的ip地址,就是桥接成功。

网友:
TP-WR886N版本5.0才可以

网友:
我记得有个动态.静态的什么的选择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