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容补偿柜差点阴沟翻船

楼主(2022-03-05):
正常运行的电容柜前段时间出现故障,不能正常投入电容器,经现场检查是补偿器损坏,在商城下单购买,更换后修改参数出现异常,造成20分钟可以安装好的事情,最后用时4小时才找到问题,居然是被三相相序标识误导。

原来故障配件

原来故障配件

新购买的配件,品牌一样,型号不同

新购买的配件,品牌一样,型号不同

相序标识错误

相序标识错误

正常运行界面

正常运行界面

电容补偿内部安装图

电容补偿内部安装图

电容补偿器内部电路板

电容补偿器内部电路板

单片机型号

单片机型号

电容柜仪表板

电容柜仪表板

参数调试说明

参数调试说明

网友:
ABB可是一线大牌,我们单位用的多,都是高压,220KV、35KV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