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们,收音机头故障,中放LA1260,调谐和立体声指示灯皆不亮,收音效果差

楼主(2022-03-05):
上上周在论坛收了一台先锋TX-555Z收音机头,原来是组合音响上面的,我按其他贴子改了电源,现在接电源有显示,可以收到本地最强台,但效果差且其它台基本上都收不到,同时调谐和立体声指示灯皆不亮,通过百度搜索,问题指向中周调谐电容,虽然不能确定是不是电容问题,但我还是在淘宝购买了电容包,等着收货的这几天,我没事搜索了一下LA1260的图纸,发现技术资料上面LA1260的5、6之间的电阻是6.8K的,而TX-555Z主板上是四色电阻22K,这就更加让人疑惑了,不知道现在怎么修理了,希望各位老师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电路图,T1那个中州问题最大,因为有内藏电容,容易氧化。。。5 。6脚的电阻,是个阻尼电阻,大小无所谓,可以小到1K,也可以用到10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T1那个中州问题最大,因为有内藏电容,容易氧化。。。5 。6脚的电阻,是个阻尼电阻,大小无所谓 ...

谢谢楼上指教,电容包已经在路上了,顺便还买了个吸锡器,准备把中周弄下来清理里面的电容,在电路板背面接电容,电阻阻值跟调谐电容有没有关系,目前还是疑问,技术资料上面显示6.8k电阻,调谐电容就是56p,4.7k电阻,调谐电容就是82p,可以看出两者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B:
那个电阻是展宽带宽的,和工作状态没有关系,大小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展宽带宽的,和工作状态没有关系,大小无所谓。

谢谢指教,看来还是明天等电容回了,先修理中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电容包已经在路上了,顺便还买了个吸锡器,准备把中周弄下来清理里面的电容,在电路板背 ...

你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本地最强台,但效果差且其它台基本上都收不到,同时调谐和立体声指示灯皆不亮,。。。。。。证明中周失谐不太很(如果中周坏得很,一个台都收不到)好的,,闲话少说,,,,收音机那都不要动。先用细一点水笔,在中周磁芯上,点个记号。然后用小螺丝刀,轻微转动一点。听听收音有改善吗。反之,往回转一点点。。。。估计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本地最强台,但效果差且其它台基本上都收不到,同时调谐和立体声指示灯皆不亮,。 ...

谢谢指教,已经调过中周,效果不明显,目前没有工具无法进一步证实是不是调谐电容问题

网友C:
把高频头输出变压器和1260的中放变压器(都是FM部分)小心拆下来看看谐振电容是不是黑色的,如果是只能捣碎换新的外置了。先换高频头输出变压器的谐振电容,细调看看,然后再弄中放变压器谐振电容,比较烦,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高频头输出变压器和1260的中放变压器(都是FM部分)小心拆下来看看谐振电容是不是黑色的,如果是只能捣碎 ...

谢谢指教,明天工具到了后慢慢修理

楼主:
谢谢前面几位老师,昨天工具收到后,把中周拆下来,弄碎电容后,在电路板背面焊上电容,测试到68P,机器有明显变化,调整信号和调谐可调电阻后,指示灯都亮了,目前还有个问题就是感觉电源干扰很大,用开关电源反而比变压器效果好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反而比变压器效果好   好像调频  感觉不大。。。。除非干扰功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反而比变压器效果好   好像调频  感觉不大。。。。除非干扰功率比较大

谢谢指教,我买的7812质量不好,换了三个重新调试,现在已经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买的7812质量不好,换了三个重新调试,现在已经正常了

请问;怎么发现三端稳压不良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怎么发现三端稳压不良这个问题的?

异常发烫,虽然我之前买的是贴片ic,但我觉得不应该这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