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收音头 不显示了 咋办??

楼主(2022-03-05):
大家好
           雅佳 收音头 收来正常使用了 一段时间 效果很满意
           这收音头 电源关闭 液晶屏可以显示时间带表功能

一天发现 电源一直插着关机后 发现液晶屏 闪烁跳动 突然液晶屏时间显示消失了
打这以后液晶屏以后彻底 没显示了 只是有两个小亮点(大家看图片)
液晶屏不显示 机器也没法开机 没法使用了

大家帮帮忙 分析下故障
谢谢大家热心

网友A:
链接: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9WydZKkbXS40pi2-H3APlA
提取码:just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没有电就不会唱歌给你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没有电就不会唱歌给你听了

谢谢 变压器电源 完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没有电就不会唱歌给你听了

估计是 电源滤波电容老货问题
请问哪几个是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C:
  显示屏的CPU用的是晶振还是LC振荡器?比较古老的雅佳可能用455KHz的LC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的CPU用的是晶振还是LC振荡器?比较古老的雅佳可能用455KHz的LC振荡。

你好 显示屏CPU 在哪里? 是不是 跟液晶屏 一个电路板上
液晶屏是 排线连接 跟变压器电路板 两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显示屏CPU 在哪里? 是不是 跟液晶屏 一个电路板上
液晶屏是 排线连接 跟变压器电路板 两部分:hand ...

  在前面那个按键显示板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前面那个按键显示板上啊!

难道是这个坏了

网友C:
测量它两只脚对GND的电压,正常是CPU供电电压的一半左右,大约2.2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它两只脚对GND的电压,正常是CPU供电电压的一半左右,大约2.25V。

你好 测量 没有电压 难道晶振真的坏了
不会CPU 芯片也坏?那真就完蛋了 芯片有程序 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灯丝亮,屏有亮点,说明负27V也有,CPU5V正常吗?

我二把刀 不懂图纸 不会测量 就是测量了晶振 没有电压
机器现在 拔掉电源线 12小时后 在插电 可以显示时钟5秒以上 又恢复原样 两个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基本确定CPU没有问题,还是先确定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吧

谢谢 我第一高度怀疑 滤波电容 老化 没发现 鼓包漏液 电容还是更换几个电容 故障依旧
慢慢来 还是电源供电问题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9WydZKkbXS40pi2-H3APlA
提取码:just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电解电容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鼓,漏,失容是看不出来的,上星期我弟弟一台42寸创维 ...

热心坛友 给我图纸了 您会看图纸吗 并且告诉我 重点测量位置
要不图纸 您下载一份 看看
我在发高清大图 开机状态下 您告诉我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发图纸上来看看
或者发我邮箱

一楼坛友 链接百度下载 你把四个汉字删除  删除即可
回你链接 要审核没法回复 论坛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发图纸上来看看
或者发我邮箱

液晶屏板子 电路板 两块没有发现 法拉电容 记忆存储原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楼坛友 链接百度下载 你把四个汉字删除  删除即可
回你链接 要审核没法回复 论坛不稳定

热心朋友 推荐检查方法
1、主控芯片供电。2、主控芯片复位电路。3、晶振是否起震
仔细测量电源部分和IC1,IC2个引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电解电容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鼓,漏,失容是看不出来的,上星期我弟弟一台42寸创维 ...

热心朋友 推荐检查方法
1、主控芯片供电。2、主控芯片复位电路。3、晶振是否起震
仔细测量电源部分和IC1,IC2个引脚电压

楼主:
不急您有时间 理清头绪 告诉我 给你拍照 哪里
我随时等候您的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百度网盘吗?这东西没有用过,还要注册? 您问一下有下载过的朋友吗?让他们发图上来 ...

请收论坛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