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能改12v输出求教

楼主(2022-03-05):
各位师傅,人在国外,大功率的12v电源不好配,想用24v开关电源改12v为电瓶充电,不知道可以不?把开关电源输出改为14v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就是这个电源,24v 14.5a输出的
我把微调电阻拆了,阻值为2k的,拆了后加了个5k的电位器,但是怎么调最低也就17.9v左右,最后把电位器断开了还是17.9v左右。下面是我画的电压反馈的电路图
是调整上拉还是下拉电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就怕改了以后功率达不到    不带负载正常   加上负载就不正常了

网友B:
若电源是24V的话,A点电压在2.5V左右,则上取样电阻上电压在21.5V左右,14/21.5~0.6511可以将上端取样电阻减为当前值的0.611倍。

但是电位器下端开路还有17V多的输出有点不解,所以坛友还是谨慎行事,串灯泡或无极性电容避免炸机。

另外,充电是恒流恒压双闭环电源,这个电源只有电压环,即便电压调出来了,也尽量串个低值电阻或低压灯泡等限制一下电流。

锂电池凶险,安全第一。

网友C:
网上买个降压模块,输入32V电压,输出1.25-30V可调,电流可达10A,把它调到14.2V给电瓶充电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用万用表在线测量的上拉电阻44k,下拉电阻是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电源是24V的话,A点电压在2.5V左右,则上取样电阻上电压在21.5V左右,14/21.5~0.6511可以将上端取样电阻 ...

谢谢坛友指导和提醒,我这有个同事给传感器不可充电电池充电把手炸伤了,我是想用来充铅酸电瓶,调整好电压,听你的再串个灯泡限流应该是没问题的,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个降压模块,输入32V电压,输出1.25-30V可调,电流可达10A,把它调到14.2V给电瓶充电应该可以。

人在国外啊,东西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改了以后功率达不到    不带负载正常   加上负载就不正常了

功率达不到像坛友说的串个灯泡就充慢点,总比没有强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在国外啊,东西不好买

国外能上网的话,能登陆矿坛,上淘宝应该没有问题吧?只是又要花1-20元人民币。还是原机改造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指导和提醒,我这有个同事给传感器不可充电电池充电把手炸伤了,我是想用来充铅酸电瓶,调整好 ...

毛毛愣愣上面的计算有误, ,你把上端电阻换成22或23k的试试看,还下不去就换21k20k,电位器可以用原来的。
要买充电器的话,倒不如来块太阳能板,价格差不多了,铅酸涓流浮充有利于寿命。

传感器的那个一次锂电池是严禁充电的,极危险,易生成锂枝晶短路 ,隔壁坛很多血的教训。。。。

网友C:
如果是TL494芯片的话,看2脚或者15脚接14脚的电阻是5.6K还是100K的。把5.6K接14脚的一头挑起,接在一个4.7K多圈可调的中心头,再把可调两端分别接在14脚和7脚。可很容易把电压把电压调到12V到24V之间。再调低就要加辅助电源了。楼主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能上网的话,能登陆矿坛,上淘宝应该没有问题吧?只是又要花1-20元人民币。还是原机改造方便一些。

不发达地区啊,运费不便宜,时间也等不起啊

网友:
哦,那还是原机改造吧。看我12楼的回帖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TL494芯片的话,看2脚或者15脚接14脚的电阻是5.6K还是100K的。把5.6K接14脚的一头挑起,接在一个4.7K ...

谢谢,没有494,震荡芯片是1252,今天我再仔细研究下,看是不是可调电阻并联的有电阻,不然不可能可调电位器断开了电压还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