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再生2p2单灯收音机

楼主(2022-03-05):
多数采用可调电阻调再生,极少有采用可变电容调再生,那么有没有人觉得调可变电容的再生灵敏度更高呢?论坛里2p2的电路图太多了,我随便画了一个放上去,请别见怪。

网友:
这个好像有吧,可惜没实验过!

网友:
当年可变电容可能比电位器贵,同时为了避免可变电容意外短路,还需要再增加一只隔直流电容。

网友:
当年做这个,用22.5V电池,使用5000欧青年耳机,都没多大声。你这个还用输出牛+喇叭,不知道能有多大声。

网友:
可按晶体管“636”单管电路架构,做成“再生来复式2P2单灯机”,性能会大幅提升!

网友:
       当年10K;50K电位器不比100P的再生单连便宜,但是电位器供大于求,而再生100P单连不易买到。从效果来看用单连调节再生要比电位器灵敏度高接收电台多,再生调节平滑与稳定性基本差不多。随便画了一张图,就不加评论了。也不给效果好的图了。单管机是带不了喇叭的,就需要这样的耳机(2000欧+2000欧)636青年耳塞(800欧)

网友:
如果本地有大功率中波发射台,这个低压电路或许会出声,如果没有,那就恨困难。这个电路灵敏度不高,因为是低压,电子管的工作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