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磁铁失磁还有救么

楼主(2022-03-05):
最近得到一个老喇叭,声音偏轻,经过检查不是卡圈而是磁铁磁性不足了,请问还有救么

网友A:
用电磁铁磁化可以,也有专门磁化用的机器的。简单的方法的话可以用一块磁铁在上面摩擦,可恢复部分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铁磁化可以,也有专门磁化用的机器的。简单的方法的话可以用一块磁铁在上面摩擦,可恢复部分磁性

多谢了,我没有充磁机,网上充一次估计蛮贵的,我打算买点钕铁硼贴上,放几天看能恢复多少

网友:
不知道后面磁铁加一块强磁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没有充磁机,网上充一次估计蛮贵的,我打算买点钕铁硼贴上,放几天看能恢复多少

这个方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最好.

您试过有效果么

网友B:
找个坏的喇叭,把磁铁移植过来试试,会有惊喜.  注意  N  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最好.

凭我的手艺不太可能,我有个喇叭磁铁掉了,不管怎么装都擦圈,再说换个磁铁就不是原配了,还不如一个现代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坏的喇叭,把磁铁移植过来试试,会有惊喜.  注意  N  S极.

凭我的手艺不太可能,我有个喇叭磁铁掉了,不管怎么装都擦圈,再说换个磁铁就不是原配了,还不如一个现代喇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凭我的手艺不太可能,我有个喇叭磁铁掉了,不管怎么装都擦圈,再说换个磁铁就不是原配了,还不如一个现代 ...

是另一个磁铁,直接粘在原磁铁上 ,原磁铁不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另一个磁铁,直接粘在原磁铁上 ,原磁铁不拆掉.

哦哦,那我试试

网友C:
直接后面贴几个磁铁上去补磁

网友D:
喇叭上加一块同样大小的磁铁粘结在一起就行了!
我的原装喇叭就是2块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后面贴几个磁铁上去补磁

多谢老师,我打算贴钕铁硼强磁,贴几天后拿掉不知道会不会磁性又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上加一块同样大小的磁铁粘结在一起就行了!
我的原装喇叭就是2块磁铁!

多谢星版回复,我去试试

网友E:
上个图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我有充磁机看能充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我打算贴钕铁硼强磁,贴几天后拿掉不知道会不会磁性又边弱

楼主注意,还一个可能就是时间长了,纸盆边缘的震动环和音圈外面的同心圆的震动片发硬了,造成冲程幅度不够,低频性能和音量下降。小心地用手压一压纸盆,和好的喇叭比较就能发现不同。遇到这样情况的喇叭,外观假如又不错,就没有修的必要了,老喇叭气隙太小,换音圈和纸盆弄不好就擦圈。不如留着做个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注意,还一个可能就是时间长了,纸盆边缘的震动环和音圈外面的同心圆的震动片发硬了,造成冲程幅度不 ...

我按过纸盆感觉没有明显擦圈,跟其他喇叭对比了磁铁感觉磁性较弱,我原本就不打算换磁铁,我就那个强磁放在原来磁铁上试试,如果没改善就收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星版回复,我去试试

想发一张我的喇叭照片,可惜不能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我有充磁机看能充不。

感谢您的热心,不知道您在不在上海,在上海的话我可以自己上门,如果是外地的话寄来寄去蛮麻烦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发一张我的喇叭照片,可惜不能上传!

再问下星版,假如把磁铁拿掉,原有磁铁能保持磁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过纸盆感觉没有明显擦圈,跟其他喇叭对比了磁铁感觉磁性较弱,我原本就不打算换磁铁,我就那个强磁放 ...

加个同样尺寸强磁铁估计有改善。我上次碰到一款红星503大八角机子,里面的喇叭是飞马牌的,解放初期南京出的,不擦圈,就是音量小,找个大好天气,用喷壶喷水(喇叭口朝下,防止水进入音圈线圈),在纸盆和底部音圈,想软化,干了以后外甥打灯笼,没有改善。赶紧见无效就收了。还装了回去,比较老机子更多功能还是收藏、欣赏。听只是其次。我欣赏音乐还是CD+功放+音箱,收音还是用德生。 ,老机子听个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不知道您在不在上海,在上海的话我可以自己上门,如果是外地的话寄来寄去蛮麻烦的就算了

我无锡的,你自己决定。

网友(2022-05-19):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没有充磁机,网上充一次估计蛮贵的,我打算买点钕铁硼贴上,放几天看能恢复多少

另贴磁块的磁感线不会跟原磁铁磁感线重合,能够加强原磁铁的磁力么?
励磁式喇叭的磁感线跟磁铁的相同,那么在磁铁的外周上绕些漆包线,采用简易充磁法或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