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

楼主(2022-03-05):
今晚有个问题很让我好奇呀,在不经意的网游了一下突然看到一篇文章是杜先生写的关于《DT830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的方法,问问家电维修大师们,是不是所有的数字表带含有2KΩ-20MΩ的档位,都可以效仿他这个方法测量各个容量的电容器元器件呢?

DT830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

DT830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容

网友A:
数字表很多都是电阻档位自动选了,测量电容就是跳动换档不好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但没有模拟条的不直观

前提你的了解自己数字表各电阻档的短路电流和满量程电压, 才有估测大概

大容量的电解可能要等的太久

我们过去是用二极档代替(没电容档的老表子)

网友C:
这种方法自从用上数字表就知道了,电容缓慢充电直至充满没有充电电流了,电阻档显示无穷大屏幕上一个大大的1.跟指针表电阻档测量电容是同样的道理.不能说是测量,只能说是粗略估计一下电容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自从用上数字表就知道了,电容缓慢充电直至充满没有充电电流了,电阻档显示无穷大屏幕上一个大大的1. ...

你评的很正确!谢谢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但没有模拟条的不直观

你评的很正确!谢谢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很多都是电阻档位自动选了,测量电容就是跳动换档不好用。

你评的很正确!谢谢帅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很多都是电阻档位自动选了,测量电容就是跳动换档不好用。

谢谢你的观点,DT830你也知道这款的性能,不是自动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