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抽风机

楼主(2022-03-05):
  焊接时的烟雾对健康有害,头疼的是,不管我坐在哪个方向,烟雾都向着我漂过来。
  为此,专门制作了这台抽风机,用一个奶粉罐,两头开孔,一边固定一个台式电脑的电源风扇,另一边固定一个直径68mm的铁皮管,所有缝隙都用热熔胶密封,再买了一根直径65mm长度为4m的波纹管,如图所示:

  供电电压为12V,由于电流只有100+mA,可以用任何形式的电源提供。一个简单的抽风机就做好了。
  在焊接时,将风扇口放在桌上尽量靠近焊接处,再将波纹管的另一头通过阳台伸到窗外,观察到10cm左右距离的烟雾都抽走了。
  第一次费用60+元,波纹管的运费有点贵。
  收到货后发现“白铁皮接头”小了点,与波纹管不配套,重新买了大一号的接头就可以了。
  两次的费用合计70+元,为了健康,值!

网友:
风扇前面放个12V卤素灯,灯罩和风扇连接起来,灯在焊接电路上面20厘米烟会朝着灯飘,飘到灯罩正好被风扇抽出去,12V风扇用5V就行,噪音小冬天还不那么冷,台灯风扇二合一。

网友:
折腾折腾更健康,波纹管大了

网友:
看看我的,就是丑点,风帽是原来烟囱上烂了的,但是总比没有好

网上找的防风帽结构图

网友:
办法不错,当年也是用电脑电源风扇+捡的洗手间换气波纹管给猫咪厕所换气。

网友:
管道是正压,还是有风险。防泄漏是很难做好的。
最好是把风机放到外面,这样室内管道是负压,即使有破损也不会泄漏;额外好处就是噪声更小。

网友:
我都是焊接的时候摒住呼吸的,然后呼气吹散烟。。。

网友:
玩具厂喷油漆,也是用这样的设备,只不过每个工位都有一个进风口,用管道链接起来从主风机排入净化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