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大神上海四表厂的MF64表的游丝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2-03-06):
      一台89年的”上四MF64“万用表下游丝生霉斑清理时断了,查不到规格,看表头灵敏度和内阻与MF30很接近是不是8*10的?万分感谢!

网友(2024-07-27):
上游丝8x10,下游丝8x7

网友A:
上四的都在这里了:

网友B(2025-01-19):
引用 网友A:
上四的都在这里了:

《上四测量机构参数表》中的新和老表型号仅外观如何划分,便于游丝规格的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四测量机构参数表》中的新和老表型号仅外观如何划分,便于游丝规格的确定?

这个没研究过 ,即便有实物,业余条件也很难检测游丝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四的都在这里了:

看参数表中MF63万用表游丝参数是8x10和8*7,《实用万用电表检修李保宏》游丝规格8x20和8*14,怎么相差这么大?

网友:
MF63有快阻尼的,还有慢阻尼的吗?哪位大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