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岁的一百微法老电解竟然容量翻倍,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楼主(2022-03-06):
       一台四十多岁的老收音机低频自激,测得频率在30HZ,拆下一个一百微法老电解,测量竟然容量翻倍,达到240多微法。反正我是没听说过,更没看过。而一般都说电解液干涸容量下降很多,本人也遇到过几次,都是容量下降。本以为是无线电资深爱好者,这次又让我感到知识太少了。

        今天又不知道为什么又不能上传图片了。

补充内容 (2022-3-6 21:44):
图片在14#

网友A:
也许,这个电容出厂时容量还要大,现在是衰减到240的,当时电容实际值和标称值误差+100%,也是正常的,

网友B:
电极的氧化膜变薄,容量增加漏电增加,很常见的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30Hz 测?用100HZ测也许正常。,

网友:
我测量老电容,大多容量都很足,但也没翻倍.一般1.2就差不多了.
我还是怀疑电容是坏了,另外还和你测试的那个仪表关系很大,测试方法,测试频率,都有关.

我一般是用电桥测试电容的容量和D值,频率选择吗,尽量和实际电路一致,大多数就是电桥默认值.

如果容量足但D值(电解的话,0.15就不小了,银云母0.0000好几个零的)过大,那么表明电容品质不好,要么漏电厉害,要么感抗大(电解电容不是无感的).

当然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来估计漏电,应该也能反应问题,我没这个经验.有电桥就不用万用表了,有骡子不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极的氧化膜变薄,容量增加漏电增加,很常见的

哦,看样子还是要多实践呀,才能了解到。还有就是年龄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30Hz 测?用100HZ测也许正常。,

我是说老收音机音频电路产生了自激振荡,频率在30HZ,喇叭只听到很轻的嗡嗡声,但静态电流达到80MA以上,用示波器看的。
另外,我用万用表对比新电解电容量的,新的容量是对的,就说有误差也不会加倍的。

网友:
上个电桥测试图看看?这个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容量“增大”太多有可能电容有问题,实际应用中就可能显现出来,曾有一批风扇铁壳电容,也是仪器测容量变大很多,但上了电机电路以后就发热厉害,电机无力,所以仪器有时也会“”撒谎“”,实践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个电容出厂时容量还要大,现在是衰减到240的,当时电容实际值和标称值误差+100%,也是正常的,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我拆了几个电容都是偏大的,如两个级间耦合电容标10微法,实测20微法,这个100微法电容是发射极负反馈电阻旁路电容。
应该说在小收音机(频响窄)里影响小或没有,但在这个台式收音机,由于频响宽,低于100HZ都能放大,就有影响了。
这个机子我用信号发生器发送音频正弦波信号,100~8000HZ被放大的较一致,但低于100HZ就逐渐加大,到30HZ放大了2倍,这样的情况下,由于RC电路产生相移,当电容容量增大时,音频电路对低频端增益达到一定时,就会产生自激。

网友:
如果表是容抗法测量,假如电容漏电会使容量显示值增加。

网友:
变大的很少见。变小就很多

网友:
电解容量比标识大一倍,说明介质膜薄了,漏电加剧,容量比标识小不少,说明肚子里干涸,两者寿命都快到头了。

网友D:
我用过150UF300v的老电解电容用在老式彩电做过电源滤波用,一直使用到电视机更新换代,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150UF300v的老电解电容用在老式彩电做过电源滤波用,一直使用到电视机更新换代,没坏

那是因为它还不够老

网友E:
你测测漏电流。。。。。 最好是额定电压下的。。。。。

提醒一句 做好防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测漏电流。。。。。 最好是额定电压下的。。。。。

提醒一句 做好防护啊。。。。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它还不够老

老天河牌电解电容

网友:
容量增大这么多基本是漏电了

网友:
碰到过,你用指针表欧姆档再测测,是否漏电很大?

网友F:
这个不一定是漏电。我在检修一个机子准备换掉35V470uf电容。测试容量500uf 左右。没有漏电问题。电容上机已40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定是漏电。我在检修一个机子准备换掉35V470uf电容。测试容量500uf 左右。没有漏电问题。电容上机已 ...

你这在生产误差范围内

网友:
老同志一般比较谦虚,有二只称一

网友:
早期我国对铝电解电容容量的标准是+150%-50%,这个电容有可能是ESR 过大了。

网友: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