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饶人处且饶人

楼主(2022-03-06):
网购了两个15瓦飞碟灯,打开快递盒子,见到一个灯头歪了,掰正来,装进灯座,不亮。
找卖家客服,他叫拍视频,我就拍了。他看过视频,叫把灯砸烂了拍照。我理解他是想要嫁祸于运输过程损坏,然后叫仓库补发一个。我没舍得砸,就打开了,见到灯头引线是被压断的,拿来一根导线,两头上锡,一头接灯板,另一头接断下来的灯头引线,再用事先套上的热缩管包好,恢复灯头和灯罩,试了下,亮起来了。
找卖家客服,告诉他,修好了,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不必补发了。
他说,谢谢。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其实他是怕你到时故意说坏的,拿到退款后接起来用。
让你打碎就是让你用不了,还退钱给你

网友:
他让你砸了,并没有嫁祸于人的想法
只是怕你骗他一个灯

前几天我买一个type-C的耳机,插头有问题,插上去就掉了
客服说拔插头剪了吧,剪过之后拍照片,直接退钱

网友:
也遇到过,  手电钻里面的铜套磨损了,  买了5个, 结果发了10个, 也不好意思 ,邮费够便宜的,告知后 ,  把多出来5个的钱给付了,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对,这种东西不值几个钱。没有必要去过多折腾。

网友:
是啊,价格低、不是贵重的,碰到能自己解决的、过得去的,也就与商家说一下收货了,态度好的也给个好评。

网友:
我和楼主做法相似,但我觉得我做的不对

网友B:
一直都买这样的LED灯,下单15瓦给20瓦的,有点奇怪了
20个才37块钱,超值。唯一缺点是螺口有点短,长一点的拧上去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买这样的LED灯,下单15瓦给20瓦的,有点奇怪了
20个才37块钱,超值。唯一缺点是螺口有点短,长一点 ...

是灯头和灯座那中心点问题,以前的灯头是上锡的,比现在平底的高;灯座的是弹簧片有裕量,现在的是一个铆钉还不知道是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分析得对,这种东西不值几个钱。没有必要去过多折腾。

去退货或者退款都不如自己修了更简单。也少制造点电子垃圾。
而且我确定不是大问题能修好,再了不起就是自己损了一个灯的钱。

网友:
大多店主以退款了事,与其纠缠浪费时间,还是多接二单划算。

网友:
楼主好人一个,不过现在社会上烂人太多,店家也是怕的

网友:
楼主为人正派,有容乃大。

网友C:
我前天在并少少购买的二位五孔,未剪开透明包装其中的一位开关不动弹。于是让同事拍照剪开视频,取出后也不能动。发商家。商家:没事,补发一个给您。不日收到。我问:需要付钱吗?商:不要。我:坏的呢返还吗?商:弃之。商家态度好,我于是发个价值 90%的红包给商家称赞。
事后打开其中一位。忘记放翘翘板,五孔,另一位完好。

网友:
去年pdd买个简易的儿童学习桌(200+),安装好好拍给商家3处瑕疵(台灯亚克力罩碎、2处桌腿漆皮瑕疵),客服直接回复补发,我问清后得知发一个完整的台灯、一个桌腿一个横撑,我答曰桌腿算了,只发个台灯吧,客服回曰谢谢理解,我回互相理解,2天后收到台灯。

网友:
TB上这样做是常态
绝对不会去黑快递的

让买家退回快递费贵,
让你砸坏是好事,要么给你补发,要么给你退款

我老婆每天都在买
一般小东西有问题,TB都给补发
没碰到过要我砸坏

卖家是在与买家交流时感觉你是要用的,一般不会让你砸坏,都是直接补发
和气生财

网友D:
好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卖家不是故意的,只是发货时没认真检查。

网友:
我买了几盒空白录像带,到手有2个外壳摔裂,反映给卖家,卖家退我10元,后来我想了一下,找2个旧带壳换上,一样用。把他的退款又退了回去。

网友E:
卖家不是故意的,只是发货时没认真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卖家不是故意的,只是发货时没认真检查。

从那白色灯头线断口和铝基板中间圆口看,是车间组装时被铝基板中间的圆孔割断的,问题出在没有再次检验亮否。
第二个原因是我焊接时发现白色引线的内芯太细了,极其容易断掉。不过断掉也好,省得被割破皮又没断掉引起铝基板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家不是故意的,只是发货时没认真检查。

一般的情况是:卖家是卖家,发货是仓库,不是一个地方。
淘宝店除了厂家直销外,大部分是皮包店。

网友:
砸坏只是为了证明确实是坏的,很多店都是直接补发的。有一次我买了个充电灯,结果商家说充电电路设计有问题,直接补发了个新的,让我不要用旧的,不安全。

网友:
春节也买了4个佛山照明的飞碟灯,好像是16瓦,挺好用的,这种灯,比荧光灯、LED灯管型的好用,螺口的方便更换

网友:
上次买个排气扇,试机不转,打开看有一根线脱落,自己重新接好,然后给了个中评了事

网友:
为此行为点赞,我也是如此,

网友:
现在这种灯都是一个8角贴片作为驱动,电阻是用来控制电流的,完全省去了电解电容,超薄几乎做的直接印在塑料壳子上了,估计贴片就是个晶闸管组合电路控制导通角的。

楼主可以把电阻换成小微调,可以控制灯的亮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在并少少购买的二位五孔,未剪开透明包装其中的一位开关不动弹。于是让同事拍照剪开视频,取出后也不 ...

并少少是什么网站?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少少是什么网站?第一次听说。

拼多多啊!

网友:
质量不行,亮度不高,只能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当然价格便宜。

网友:
这是好的。现在维修,购买器件已经没有什么实体店逛和购买器件了,网上买的很多时候会遇到交货翻新货的。那些到时真的浪费钱浪费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情况是:卖家是卖家,发货是仓库,不是一个地方。
淘宝店除了厂家直销外,大部分是皮包店。

楼主正解!

网友:
我妈坑多多网购的鲍鱼,100多元,不新鲜
店家让扔垃圾桶里拍照
然后我妈拍了视频,扔掉了,然后就赔偿到了全款

网友:
想多了。 因为回邮邮费比产品都贵,商家又怕白嫖,所以让你砸了,确保你用不了,再全额退款。这是成本最低的。 人家发货量那么大,根本没时间去找快递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