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机保养

楼主(2022-03-06):
VICTOR   JL-B44  是一部不错的机子。使用已一段时间。感觉稳重音质不错。闲暇对其做一次保养。看看这台机子内载有无变化。

网友:
俺也下单了一台,还在路上。

楼主:
这个唱机的电源开关。33转。  45转开关是分别3个弹簧柱状按钮。电器开关道很皮实。欧姆龙开关40多年了拆开测量接触面还是很好。不影响转速。

楼主:
电机是松下电机。

楼主:
电机8极24槽直流伺服电机。唱盘31公分压铸。1.6公斤。

楼主:
准备换掉这个滤波电容,已经近40年,470mf..拆掉测量。容量。充放电还是正常。

楼主:
  电源板子。17v电压正常。

网友:
那个老电容,用电桥,看D值和容量,够好的话,就不用换.
我发现现在的一些普通电解电容的质量未必很好. 老军机里的油罐,我测试过,容量很小,但参数出奇的好.

所以能用就好,以前我也是发现老电容就换,现在看,也没多大必要.

楼主:
是的,已准备好新电容。老电容拆下测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楼主,精心维护,细致保养。值得点赞!

楼主:
这个唱机最难搞的也是,开关按键调整。操作面上33转开关。实际是个电源开关。45转开关一开一闭。常闭是33转。所以按下33转就是接通电源。为33转。转为45转。45转按钮接通45转电路。33转按钮要复位。但还不能为此断电。45转按钮一个连杆是穿芯的。中间有33转(电源)按钮轴穿过。面板上看是复位,但内部则有45转按钮的连杆拨动支撑电源(33转)按钮在接通位置、
否则,可能遇到唱机只有33转。45转接不通电源。需要是机械机构的调整。电器没有描述这方面的结构。尤其电源开关在面板上,标注为33转开关。

楼主(2024-10-09):
电机的调速板,脉冲板。

楼主(2025-01-28):
B44是分离原件,主要问题多出在按钮设计问题。卡住不回弹。其他还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