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CRT爆保险的一个常见故障(原创)

楼主(2022-03-07):
      大屏幕CRT有这么一个常见故障,莫名其妙爆了保险,打开检查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短路故障,这时候就要关注一下消磁电阻了。大屏幕CRT电视用的消磁线圈功率大,消磁电阻易损坏,即使不坏参数也常引起变化,往往这就是引起爆保险的原因,这种故障过去屡见不鲜。
      前几天一个朋友又送来一台29吋CRT电视,同样又是这种故障。

网友A:
以前彩电屏幕红一块,蓝一块,也是换了个消磁电阻就好了。
电阻短路的也碰到,但还是少见

网友B:
现在还有人来修29吋CRT电视?

网友:
老司机.

补字数,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人来修29吋CRT电视?

这个“朋友”我以前发贴说过,非常不着调!

网友C:
这电阻拆下大多一摇会响;有次拆下不响,上当了,换了新的才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阻拆下大多一摇会响;有次拆下不响,上当了,换了新的才修好。

是的,容易误导。有时候摇了不响,测电阻也没有明显变化,但换了就好。

网友:
最麻烦的就是底部碳化,几个月来一次烧保险,最烦!

网友:
这种故障当年修CRT彩电经常碰到,保险丝短路性烧毁,大部分是消磁电阻PTC片碎,有及少数是消磁电阻底部电木碳化。

网友:
还留一台29”索尼特丽珑显像管的彩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朋友”我以前发贴说过,非常不着调!

这种“朋友”少来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彩电屏幕红一块,蓝一块,不是非得换消磁电阻,还有其他原因,就是长期遥控待机,碰到过好多次,问清 ...

有时候正在看的电视机突然停电后再开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消磁电阻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