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造

楼主(2022-03-07):
动手能力太菜,有个48的电动车充电器,能否在高频变压器低压侧并联一个高频变压器,变压后整流滤波,来达到调整电压的目的?刚好有磁芯

网友:
低压侧,本来就可调,调分压电阻,不满足要求吗?

网友A:
我前几天用48V充电器改了一个可调电源8—100V

网友:
这方法应该不行,改电压取样电路简单快捷,容易成功。

网友:
怎么改成8-100伏的,朋友,共享一下,好吗?

网友:
3#1120289616 2022-3-7 18:03:41 我前几天用48V充电器改了一个可调电源8—100V    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用48V充电器改了一个可调电源8—100V

朋友,分享一下呗!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