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P1推挽机已开工多日了。前期的工作已完成,后面就得向前辈老师们请教了,谢谢。

楼主(2022-03-07):
看到坛里有前辈老师说:“听了推挽机就再也不想听单端了”。于是激发了我做这个推挽机念头
由于我没做过推挽机,对这次的制能否成功作心里没底。于是选择了最廉价的6N2+6N1+6P1的组合,这些管子手里都有、不需要再花钱了。假如成功了、为了可玩性更高些,功率管开孔是大8脚的,临时用转换片补成了小9脚。
电路图也画出来了,是按坛里老前辈们的电路移花接木拼凑的,不知道哪里不合理、在此请老师们给看看、改改,争取少走弯路。谢谢!

骨架用1mm环氧板制作,增加了容线量

骨架用1mm环氧板制作,增加了容线量

采用正反绕,便于取出超线性抽头。

采用正反绕,便于取出超线性抽头。

初级阻抗10K,超线性抽头23%。

初级阻抗10K,超线性抽头23%。

次级5Ω+8Ω

次级5Ω+8Ω

输出牛参数与接线图

输出牛参数与接线图

牛群的摆位实验

牛群的摆位实验

最后确定,干扰噪声小于0.1mV

最后确定,干扰噪声小于0.1mV

开孔

开孔

喷灰色锤纹漆

喷灰色锤纹漆

这个锤纹漆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锤纹漆还是挺漂亮的

装饰了两个VU表头

装饰了两个VU表头

机箱已完成。累是没少受、不知道最后是否变成垃圾......

机箱已完成。累是没少受、不知道最后是否变成垃圾......

机箱已完成、后视图

机箱已完成、后视图

这是我计划组装的电原理图。上面的电压参数基本是瞎标的,不知能不能用。还请前辈老师们给点意见,谢谢!

这是我计划组装的电原理图。上面的电压参数基本是瞎标的,不知能不能用。还请前辈老师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我是喜爱胆机,知识不够没敢动手。。。。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喜爱胆机,知识不够没敢动手。。。。向您学习!

谢谢您的关注,我也是没有电子管知识,不会计算。尤其是推挽电路更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我也是没有电子管知识,不会计算。尤其是推挽电路更是一窍不通。

我是6P3P推挽,2A3C单端都有了!是坛里老师给做的!各有各的音色都喜欢!

网友B:
做的不错 自己造牛 功力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 自己造牛 功力了得

谢谢老师鼓励。我是力气活还行、知识缺乏。

网友C:
这样绕输出牛,两臂直流电阻能平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鼓励。我是力气活还行、知识缺乏。

您客气 我只是个照猫画虎的焊工 老师不敢当啊

网友D:
“听了推挽机就再也不想听单端了”
也不知哪位前辈老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绕输出牛,两臂直流电阻能平衡吗

正是为了达到两臂平衡才采用分段正反绕的,否则超线性抽头没法取。实测两边131.12和130.78差0.34Ω。

网友:
好漂亮的布局

网友E:
器件布局不错,我也很喜欢锤纹漆,复古风格,个人觉得两个旋钮颜色不太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器件布局不错,我也很喜欢锤纹漆,复古风格,个人觉得两个旋钮颜色不太配。

谢谢星河A老师!手里现在只有这样的,就插上了。电路上能否也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F:
楼主能绕推挽牛,动手能力比我强, 做6P1这个不错,管子便宜。还有你的毫伏表是自制作的?

网友:
静等并希望你成功。
我也是电子管小白,期望你成功后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绕推挽牛,动手能力比我强, 做6P1这个不错,管子便宜。还有你的毫伏表是自制作的?

毫伏表是自制的,反复做了3次最后基本满意了。我曾发过这个制作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绕推挽牛,动手能力比我强, 做6P1这个不错,管子便宜。还有你的毫伏表是自制作的?

这个毫伏表是前几年做的,我发过这个制作贴
三做音频毫伏表,终于成功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953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毫伏表是前几年做的,我发过这个制作贴
三做音频毫伏表,终于成功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 ...

动手能力强,不简单,点赞。

网友G:
手艺很强,期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很强,期待大作

哈哈,海河版主终于现身了,荣幸!
请问您:6P1推挽级的工作点应该怎样确定?我在6P1阳极负载曲线图上不会画。帮帮我,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海河版主终于现身了,荣幸!
请问您:6P1推挽级的工作点应该怎样确定?我在6P1阳极负载曲线图上不 ...

推挽的工作点,正规来说,你得用两个6P1的特性曲线一反一正拼在一块。
每个管子都半周工作,所以用一个也行

网友H:
高压整流电路中降压电阻功率略小,按照压降30V整机电流130MA计算是可以满足,但发热量应考虑,建议使用15W以上功率。最好电源牛有215V输出可省去降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挽的工作点,正规来说,你得用两个6P1的特性曲线一反一正拼在一块。
每个管子都半周工作,所以用一个 ...

原来如此,难怪我在曲线图上怎么也画不出来网友们常用的工作点。还是照猫画虎的先焊机吧,等遇到具体问题后再请教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压整流电路中降压电阻功率略小,按照压降30V整机电流130MA计算是可以满足,但发热量应考虑,建议使用15W ...

您说的没错,我的电源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能高了。如果5Z3P胆整流可能还好点。做着看吧,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羡慕会养牛的手艺,一直想做隔壁路版的6p15推挽,申请不下预算 ,买牛成本有点高

网友I:
电路图有误,第一级电压放大级的阴极还得加上一只电阻才能实现闭环电压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有误,第一级电压放大级的阴极还得加上一只电阻才能实现闭环电压负反馈。

您是说需将6N2的阴极电阻1.8K改用1.2K+600两只串联、负反馈接入中间点。电容只并在1.2K上,是这样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是说需将6N2的阴极电阻1.8K改用1.2K+600两只串联、负反馈接入中间点。电容只并在1.2K上,是这样吗?

是啊。
你原图那样连接,负反馈信号通过阴极电容入地了,加不上去的。

网友J:
6P1做推挽有点憋屈,做好了其输出功率顶多也只有甲类时的一倍多点,常规下250V屏压时也就10W左右吧,如果屏压达不到250V,其最大输出功率可能还会低些。
原因就是受该管子屏极最高耐压的限制。手册标定是250V,做推挽时要超也不敢超多,超多会打火、蓝光,折寿。
相对来说,6P14\6P6P的最高屏压可以用到300V以上,这样,同样的配置,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5W甚至以上。
对于推挽来说,静态屏压和输出牛阻抗基本决定了输出功率,静态电流的大小只是影响了失真的大小(音质),并不影响最大输出功率。一般取最大屏耗/屏压的80%即可。静态屏流小些可以降低静态功耗和整机温升,对电牛有利。
要玩推挽,花费同样的精力,不如玩高屏压的管子,例如6P3P及其高压分身FU7,不怕带帽的话6P13P、6P12P也很好,还有很多FU类的管子。只有耐高压,才有大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啊。
你原图那样连接,负反馈信号通过阴极电容入地了,加不上去的。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6P1做推挽有点憋屈,做好了其输出功率顶多也只有甲类时的一倍多点,常规下250V屏压时也就10W左右吧,如果屏 ...

您的反复我细读了好几遍、谢谢院长的详细指导。
我说过、这个图是瞎拼凑的。应该是把6V6的后级挪用了。我一直以为6P1与6P6P应用参数是一样的。
看来我计划用的屏压高了。最主要的是我的电源牛次级高压250V,太高了。看来得重绕、高压线圈抽个头。
末级管子暂时先用6P1吧、手里有现成的,假如能成功、而且较满意,有可能改换6P6P,谢谢!

网友K:
机箱也是自己做的吗?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机箱也是自己做的吗?太牛了

谢谢您的赞赏,机箱是刚刚制作完成的。全是借鉴矿坛网友们的方案、同时做了两个

网友L:
请问您的电平表的装饰圈哪里有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您的电平表的装饰圈哪里有卖?谢谢。

PM你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了推挽机就再也不想听单端了”
也不知哪位前辈老师说的?

要看什么环境,没有那么绝对

网友H:
机箱旋钮改用古典类或仪表用带刻度的胶木旋钮最能体现你的机箱优雅,不妨试试吧。

网友F:
楼主你的机机咋样了?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机机咋样了?关注中。

这两天正在设计元件布局图。既要合理、又想整齐美观,挺烦锁的。不过今天已经搞定了,焊机基本就可以照图施工了。 谢谢您的关注!
手机拍的很模糊。原图发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箱旋钮改用古典类或仪表用带刻度的胶木旋钮最能体现你的机箱优雅,不妨试试吧。

谢谢您的提示!我的审美观较差,前期制作都是借鉴网友们的做法。扭子好办、随时更换也简单。喷锤纹漆就是在坛里学到的,还真漂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正在设计元件布局图。既要合理、又想整齐美观,挺烦锁的。不过今天已经搞定了,焊机基本就可以照 ...

看样子楼主是下了功夫了,祝你制作顺利。这图太小了,以后发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楼主是下了功夫了,祝你制作顺利。这图太小了,以后发大一点的。

这是用layout画的,电脑上很清楚,不会发上来。手机拍照只能这么大了、再大更模糊了。其实我的手机拍照效果很好1600万像素的、可能是电脑显示器较差、拍不清楚。

网友:
羡慕养牛的手艺,一直想做

网友:
牛养的这么好,非一日之功啊